CubeIDE中vsprintf不能格式化浮点数,哪位大神能帮帮忙吗?

楼主(2020-03-18):
尝鲜用了一把CubeIDE,毕竟不用破解。但是格式化浮点数出错,使用sprintf没有把浮点数格式化进字符串,使用vsprintf返回负值,格式化失败了。
网上搜了一下,遇到这个问题的还不少,但是都没能解决我的问题。-u _printf_float设置了也不起作用,反而一格式化就HardFault。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啊,难道只能回去用IAR了?

网友A:
这玩意儿一堆 bug,我试过一次就删了,等他们修补修补、升升级,明年再试用看看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一堆 bug,我试过一次就删了,等他们修补修补、升升级,明年再试用看看吧 ... ...

今天中午调uart rx,曰,调了半天只能收一个字(中断方式),找了半天发现有哥们把中断处理函数爆改一遍,于是我也爆改一遍,uart rx总算好使了。。

注释掉所有修改状态的地方,同时把下面的清中断挪上面。要不然就进一次,然后死活不会进第二次了。最新的cubemx生成的代码。

网友B:
逻辑上不可能,于是我试了下,正常的:

编辑说明:修改下图片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上不可能,于是我试了下,正常的:

编辑说明:修改下图片比例

多谢回复,我也这样试了一下,确实可以。
然后我又按照我的使用场景,却不行,因为我用了FreeRTOS,在任务中格式化就不行,会HardFaul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也这样试了一下,确实可以。
然后我又按照我的使用场景,却不行,因为我用了FreeRTOS,在任 ...

堆栈不够大,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堆栈不够大,溢出了

我想应该不会吧,就格式化一下,我为了实验,给任务开了8k栈空间,格式化结果的那个buffer只用了不到1k,任务也没有其他额外运算了,但是仍然会HardFault

楼主:
就是CubeIDE的问题,我把整个工程重新生成到Keil环境,任务中格式化浮点数就正常了。
可能需要在CubeIDE中修改某些设置才能在线程中格式化成功,另外我搜到有人说是CubeIDE的代码内存分配不合适,需要替换FreeRTOS的内存分配策略,不懂。
我无力研究了,期待大神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