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网上下载的KEIL程序 里面有#pragma 用KEIL编译不通过

楼主(2020-03-18):
如题 网上下来的历程  连官方资料都写用KEIL编译 但是 我KEIL V4 编译提示如图    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AMT630A的例程

网友A:
1、#pragma用于指示编译器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

2、#pragma所定义的很多指示字是编译器特有的(每种编译可能都不一样)
(1) #pragma message 用于自定义编译信息
(2)#pragma once 用于保证头文件只被编译一次
(3)#pragama pack用于指定内存对齐(一般用在结构体)
struct占用内存大小
1)第一个成员起始于0偏移处
2)每个成员按其类型大小和pack参数中较小的一个进行对齐
——偏移地址必须能被对齐参数整除
——结构体成员的对齐参数(注意是对齐参数,而不是结构体长度)取其内部长度最大的数据成员作为其大小
3)结构体总长度必须为所有对齐参数的整数倍编译器在默认情况下按照4字节对齐

3、#pragma在不同的编译器间是不可移植的
(1)预处理器将忽略它不认识#pragma指令
(2)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条#pragma指令

SAVE 是把 AREGS, REGPARMS, OPTIMIZE 这三者的设定暂时存起来,等到RESTORE的时候恢复。
REGPARMS 是让编译器透过暂存器来传函数参数。因为想让那些函数速度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ragma用于指示编译器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

2、#pragma所定义的很多指示字是编译器特有的(每种编 ...

原来有那么多学问  第一次碰到, 刚看了 例程的说明 要求用早期版本的keil    后来更换了版本编译通过了  感谢

网友:
还真没认真研究过。

网友B:
这个宏是依赖于编译器的,不是C标准吧,我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宏是依赖于编译器的,不是C标准吧,我不用

是的 早版本的 KEIL V4可以编译  后面些的V4版本就开始报错了

网友:
试试看,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