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喷绘机,uv打印机的朋友帮忙推荐下

楼主(2020-03-18):
我也是帮朋友问的,uv打印机是指紫外线照射,固化油墨的打印机。基本和喷绘机器是差不多的吧?
他想打印图案到他们公司的产品,大概20x15x15cm大小的一个平面,(可能有1-2mm的凹凸),要能个性化开发

1 哪种打印机好?有什么大的品牌?
2.听说基本都是各家独立的软件,有没哪家好用的能支持二次开发(必须)?

多谢 坛友!~。。。。。。。。。。。

网友:
只知道喷头是个坑,如果使用频率不高的话,喷头都伺候不起

网友A:
。。貌似pcb厂这玩意打印的不是油,油是刷上去的。打印的是菲林,然后在uv灯下曝光。lz你知道uv油有多黏吗?地球上没有一个喷头能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pcb厂这玩意打印的不是油,油是刷上去的。打印的是菲林,然后在uv灯下曝光。lz你知道uv油有多黏吗 ...

有喷头 就是贵两万多一个

网友:
喷绘一般是打 溶剂型油墨的,

网友B:
0 大概20x15x15cm大小的一个平面,(可能有1-2mm的凹凸),要能个性化开发  ===》 你需要的是UV平板机,(不是喷绘机),看样子你朋友的产量也不高,没有流水线生产需求?

1 哪种打印机好?有什么大的品牌?        ---》呵呵,全是国外喷头,,,就算看谁的可维护性高点,平均产量都差不多。
2.听说基本都是各家独立的软件,有没哪家好用的能支持二次开发(必须)?---》二次开发?免谈。。。除非你有足够的量,才可以联系板卡+软件公司,给你做下定制开发。

网友:
第一次了解这个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0 大概20x15x15cm大小的一个平面,(可能有1-2mm的凹凸),要能个性化开发  ===》 你需要的是UV平板机, ...

谢谢元老,二次开发不用他开发,就是我自己开发打印软件能驱动打印机就行。  之前做过标签打印机都开放dll,直接调用dll能打印我自己的图形就好

楼主:
现在我看淘宝有买2k到3k的,感觉就能满足他的这要求,但是一般不支持二次开发。

淘宝那种几千块钱的,如果能二次开发,是不是就满足了这个需求呢?

网友C:
这玩意基本是定制的 喷头买了 还要买驱动板 驱动板有dll 剩下的就是自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基本是定制的 喷头买了 还要买驱动板 驱动板有dll 剩下的就是自己搞了 ...

就是买驱动板+喷头就能搞了? 驱动板集成伺服或步进和喷头的驱动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买驱动板+喷头就能搞了? 驱动板集成伺服或步进和喷头的驱动是么?

驱动喷头,一般选的就是 FPGA ,这个程序搞得定,,,,多几个I/O驱动下伺服驱动器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买驱动板+喷头就能搞了? 驱动板集成伺服或步进和喷头的驱动是么?

不同的喷头有不同的驱动板

网友:
这种类型的打印机如果使用率不高,还是不要自己搞了,喷头长时间不用非常容易出问题,成本又高,不好保养!!!

网友:
其实好多都是买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看淘宝有买2k到3k的,感觉就能满足他的这要求,但是一般不支持二次开发。

淘宝那种几千块钱的,如果 ...

2,3K的,确定能生产用?还不够一个喷头的价格呢。
我们这就有个5w买的,喷头坏了,不想换,一直搁着在那边。现在都是拿到外面去打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K的,确定能生产用?还不够一个喷头的价格呢。
我们这就有个5w买的,喷头坏了,不想换,一直搁着在那 ...

基本上这种喷头的价格在五万 英国人的驱动卡5000以上

网友E:
广告公司用喷绘的

网友:
我微信朋友圈有一个天天发这种广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告公司用喷绘的

   是阿,广告行业必备:  喷绘机、uv平板机, 小礼品公司,A3万能平板机,,,哈哈哈,,,这些破玩意以前都整过

网友F:
楼主你好  看下信息 我把我知道的信息发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看下信息 我把我知道的信息发你了

非常感谢兄弟。。。联系了对方,交流非常顺利。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看下信息 我把我知道的信息发你了

能把联系方式给我一个吗? 公司可能打算开发一款UV平板机,主做硬件,充实一下产品线。
喷头、板卡、软件打算外采购。

网友(2021-03-05):
好像也有便宜的喷头

网友G:
这类打印机三天两头用还可以,放久了堵头,基本喷头就废掉了。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G:
这类打印机三天两头用还可以,放久了堵头,基本喷头就废掉了。

这种喷头可以垂直打印吗?

网友:
了解过一阵,结果没敢下手(怕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