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icrium μC/Probe 4.8.0.0

楼主(2020-03-18):
μC/Probe 4.8.0.0

这个版本关闭了License,可以无限制的免费使用了,直接安装好就是 Professional 版本了,不再需要破解。

下载地址1(官网):https://www.micrium.com/download/ucprobe-win-installer/

下载地址2:https://pan.baidu.com/s/17eMt3jEfNvkAC7vA4hDQvQ   提取码:3bk6

下载地址3:https://share.weiyun.com/56d3uKM 密码:dz2kwp

网友A:
有没有实例讲解下这个怎么用

网友:
前两天才下载了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例讲解下这个怎么用

你可以看看用户手册,200多页,算是比较详细了。 软件装好后,帮助里面。

实例的话,可以找“安富莱”的资料看看,印象中记得他的某些教程里面有涉及到使用这个软件。

网友:
牛x,以前用过

网友:
工具也免费了,挺好的

网友:
我前几天下载了本论坛的朋友破解的4.7,没想到这么快4.8直接就免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支持JLINK V8吗?

估计不支持,你可以试试,我手上没有JLINK V8了。  JLINK V9的话,好像也要升级到比较高的固件,才好用。

网友:
uc/os开源了,github上有最新源码,rtos开始进入新纪元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能介绍一下么?

网友(2020-06-28):
引用 楼主:
估计不支持,你可以试试,我手上没有JLINK V8了。  JLINK V9的话,好像也要升级到比较高的固件,才好用。 ...

你的安装路径是不是C:\Micrium\uC-Probe\4.8.0.0? 我发现修改路径后 ucos awareness 不能使用了。。。。。

网友(2022-02-10):
启动时出错

win10 ltsc

Date: 2/10/2022 7:48:00 AM

µC/Probe Version: 4.8.0.0

µC/Probe Edition: Pro

CommunicationType: SeggerJLinkSettings

Culture: en-US

SymbolFile: NULL

DotNetVersion: 4.0.30319.42000

OsMajorVersion: 6

OsMinorVersion: 2

OsPlataform: Win32NT

Error Message: Bitmap color context is not valid.

InnerException: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COMException (0x800707DB): 制定的颜色配置文件无效。 (Exception from HRESULT: 0x800707DB)

StackTrace:    at System.Windows.Media.Imaging.ColorConvertedBitmap.FinalizeCreation()
   at System.Windows.Media.Imaging.ColorConvertedBitmap..ctor(BitmapSource source, ColorContext sourceColorContext, ColorContext destinationColorContext, PixelFormat format)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GetGrayScaleImage(Image icon)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GetCommandIcon(String header, Boolean enabled)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SetItemIcon(MenuItem item)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SetMenuItem(TabItemExt tabItem, UIElement element, ICommand routedCommand, String header, Boolean isInVisbleDisabled, String name)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ApplyMenuItems(TabItemExt tabItem, UIElement element, RoutedCommand[] commands, String[] headers, Boolean[] isInVisbleDisabled, String[] names)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SetMenuItems(TabItemExt tabItem, UIElement element)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InserItemEx(UIElement item, Int32 insertIndex)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TabControl.InsertItemExt(UIElement item, Int32 insertIndex)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TDILayoutPanel.GenerateVisualsFromObject(IList items)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TDILayoutPanel.OnNotifyCollectionChanged(Object sender, NotifyCollectionChangedEventArgs e)
   at System.Collections.Specialized.NotifyCollectionChangedEventHandler.Invoke(Object sender, NotifyCollectionChangedEventArgs e)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umentCollection.OnChangesCollectionChanged(Object sender, NotifyCollectionChangedEventArgs e)
   at System.Collections.ObjectModel.ObservableCollection`1.OnCollectionChanged(NotifyCollectionChangedEventArgs e)
   at System.Collections.ObjectModel.ObservableCollection`1.InsertItem(Int32 index, T item)
   at System.Collections.ObjectModel.Collection`1.Insert(Int32 index, T item)
   at System.Collections.ObjectModel.Collection`1.System.Collections.IList.Insert(Int32 index, Object value)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kingManager.InsertToDocumentContainer(FrameworkElement element)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DockingManager.AddElementToDocking(FrameworkElement element)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LogicalElementCollection.PrepareElementForLogicalParent(FrameworkElement element)
   at Syncfusion.Windows.Tools.Controls.LogicalElementCollection.Add(FrameworkElement element)
   at Micrium.Ucprobe.ApplicationSystem.Shell.ViewModel.ShellViewModel.<>c__DisplayClass40_0.<AddScreen>b__0()
   at System.Windows.Threading.ExceptionWrapper.InternalRealCall(Delegate callback, Object args, Int32 numArgs)
   at System.Windows.Threading.ExceptionWrapper.TryCatchWhen(Object source, Delegate callback, Object args, Int32 numArgs, Delegate catch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