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块老外做得板子给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2020-03-18):
发张老外的板子给大家欣赏下,感觉自己工作也有几年了,也画了几年的板子了,和老外的比较来还是差那么点意思,无论是从外观还是散热或是电磁兼容方面来说。白天还和同事讨论为什么老外的板子可以画得这么好,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就是咱公司人手不够,哈哈

网友:
人手不够=人脑不够

网友A:
这种版上电源电容不大,频率高吗?我总是放些大电解,然后就不怎么好看了,加工也麻烦

网友:
这类产品PCB的工艺似乎都不错

网友:
没有丝印的板都这么漂亮。老外的板很经常丑的要死。主要是人家元件正规,用料好。

网友B:
秘诀就是不加丝印、标号

网友:
板子干干净净  排列有序

网友:
感觉不大面积敷铜,不盖孔,绿板,现在成了高端

网友:
看起来是个很老的板子

网友:
能不能说好在哪里?哪些细节处理得好,我们小白也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老外的板子很多没有丝印

网友:
画的的确不错,整理有序,让人看着很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版上电源电容不大,频率高吗?我总是放些大电解,然后就不怎么好看了,加工也麻烦 ...

我晕。电解尽量不要用,这玩意不适合现在的高频场合。300khz以上的dcdc就得用10uf以上的mlcc,否则电解早爆,而且纹波超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秘诀就是不加丝印、标号

为啥老外喜欢不加丝印呢

网友:
看着就舒服

网友:
我现在是芯片加丝印,其他丝印不加,自己玩,板子干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老外喜欢不加丝印呢

我也不喜欢丝印,密度大的时候没地方放,放得下也很不好看

网友:
要流行没丝印的画法啦?

网友E:
多年经验总结出来,
1、不要加丝印
2、多放测试点
3、阻容封装要从0603用到2010,至少1210。不能都用一种封装。

网友F:
有钱 有闲 有热情 有技术
没有钱 基本上没有闲  没有闲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热情 热情不高技术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估计是4层板,
油墨漂亮。

网友:
强迫症表示想调整那几个电位器的摆位方向。

网友:
挺漂亮的,但似乎老外有些并不在乎特别多的走线规则。以前见过有哥们show那个agilent仪器34401还是哪款里边的板子,90度拐弯好几处,照样稳定工作。

网友:
线路板要元件位号做什么呢,本来就密集,没有丝印清清爽爽,做的板子是给机器贴,又不需要人工焊接维修。如果设计的板子经常维修另说。

网友:
背面那么多0电阻干嘛的?

网友:
平常画板不多,布双面板,元件有点多,在信号线多打过孔不绕芯片电源线和绕电源线信号线不打过孔两种方式有点纠结。

网友:
这板子一般般吧

网友:
我觉得基础理论也重要,很多时候不知道过孔多少,线宽,容值等等多少合适,就是尽量多;外观其实不加丝印,4层,表层不铺地,外观就都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多年经验总结出来,
1、不要加丝印
2、多放测试点

阻容封装为什么用这么大

网友:
我现在都不加位号了,看起来清爽很多...

网友:
的确不错,布局均匀,整齐!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H:
老外几十年搞一行,不太像我们跳槽(没办法,很多公司活不久),我发个老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晕。电解尽量不要用,这玩意不适合现在的高频场合。300khz以上的dcdc就得用10uf以上的mlcc,否则电解早 ...

请教一下,有关于电解爆和频率方面的资料吗?
我的产品偶尔有发现电容爆的,找不出问题。经你提醒,觉得可能是频率方面的原因。
再想怎么搭环境验证一下。

网友J:
做的好是需要时间的。
目前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
老板:这个项目需要多久时间?
我:大概1个月左右吧。
老板:多久???
我:嗯。。。。半个月左右吧。
老板:多久???
我:嗯。。。。一周左右吧。
老板:多久???
我:嗯。。。。三天左右吧。
老板:好的,那就3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老外喜欢不加丝印呢

不是不喜欢加,他们基都是按IPC标准来,要么丝印单独作为装配层,要么在元件肚子下面,做元件库的有专门做元件库的工程师。进度也不赶
特别是日本人画的板,明明可以灌铜的,偏偏要一点一点的画上去,另外(其他老外也有)日本人去元件摆放有是严格标准的,规则定的比较死。

网友:
元件布的很整齐,但全是过孔,这样好吗?只能说整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外几十年搞一行,不太像我们跳槽(没办法,很多公司活不久),我发个老外的

他们对走线没什么特别要求,但对布局有很高的要求,你仔细看他们的走线并没有很漂亮。

网友:
看着舒服

网友:
单和画板关系不大。主要是4层板,油墨漂亮,元件高档!总之就是用钱堆出来的,在国内你要这么干,老板会打死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有关于电解爆和频率方面的资料吗?
我的产品偶尔有发现电容爆的,找不出问题。经你提醒,觉得 ...

电解都有最大额定纹波电流。一般DCDC的纹波电流都在2A以上,所以都要接>=1个10uF~47uF的MLCC,单个MLCC可以吸收~5A的纹波,但是要注意发热和压电效应,负载电流越大需要并联越多。

还有开关频率,1.5MHz的DCDC因为频率高了,单次开关的电流就小了,可以用更小的电感(1.0uH~2.2uH,5V-1.2V降压),后面接1个10uF的MLCC足矣,但是分立DCDC开关频率最多300KHz,再高驱动芯片发热严重(带MOS是有电流的),此时纹波电流就要翻几番了,也要多并MLCC。

注意看芯片手册。如果支持Low ESR,就最好用MLCC。电解电容能不用就不用,除非你能确定你的纹波电流不超过500mA(比如DCDC的输入MLCC前面做后备电源使用),而且此时电解可靠性也照样大幅下降。我一块板子设计是用的1.5A的高频电容,结果被焊接厂换成了垃圾货,虽然都是1000uF/50V,但是好货没一个坏的,垃圾货全部爆了 才用了几百个小时而已,开发部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老外喜欢不加丝印呢

我自己也不喜欢加丝印
1、丝印可能印偏,对于封装小的器件或QFN可能造成焊接不良
2、丝印是有厚度的,设计不当可能把器件架空,不良提升
3、标号这种东西,实在没用。自己板子自己焊自己调试,给工厂一个详细标注版本就OK
4、还得整理排布标号,多余的工作量
5、有些器件适当用最简洁的图形意思一下方向
6、器件密度大的时候,丝印更多余

网友:
身边的朋友, 画板从来都是用自动布线, 只是关键的几条线优化一下就完了, 做出来调试好还没什么问题, 也是奇人一个

网友:
看来丝印以后可以不用了

网友K:
中国人慢慢来,不比老外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年经验总结出来,
1、不要加丝印
2、多放测试点

为何如此优秀

网友:
这和我们公司的老外画得差远了,那真是高档,就一个数据转USB的转接板都做出手机主板的效果了

网友:
老外的板子,德国的板子上都没有丝印字符层,所以看上去就整洁漂亮,有字符层,元件密度大了,就算布得好,看上去也感觉乱

网友:
抱歉,我看不出这板有什么突出的地方。相反我认为是不合格产品。
1、不加丝印好吗? 那如何快捷识别板上元件?如何快捷检修?丝印印偏架空元件只能说明质量差。
2、过孔不盖窗,孔内残留洗板水等会不会腐蚀过孔产生问题?
3、元件用2010,但看线只有8——10mil。 除了成本增加3倍以上,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好处。现在能用0603也不用0805,更别说用2010了。

网友:
没多少零件的板子嘛,看看我的,这几天刚拿到在调

网友:
楼上的,有密集恐惧症的要崩溃

网友:
我在外企,老外的板子是因为一般都要批量生产,丝印不急哦不能帮助贴片机反而会造成干扰,AOI检查,杂乱无用用的信息越少越好。而且,基本不考虑返修和手焊。摆放位置是直接另外文件发给焊接厂,所以,每次我画上丝印,他们那边生产的时候还不习惯,不管是不是批量生产的。

网友:
另外,四层板在EMC方面有性价比。两层板想保证一个完整地平面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钱 有闲 有热情 有技术
没有钱 基本上没有闲  没有闲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热情 热情不高技术也好不到哪里去 ...

是的,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中国人慢慢来,不比老外差

慢不下来啊!快餐式的,各种赶。。。应付过去就算了,后面还有新项目,继续赶。。。

网友:
比较老的板子了

网友L:
不要迷信老外,特别是德国,水平参差不齐。我司有很多老外的板卡,我敢说给他们的开发时间过来,国内也可以做到一样好,甚至更好。打个比方,对于乱接线问题,老外认为设备外部接线就得规范,接错线就不应该,所以很多就没有这方面的防护,但实际使用时候,特别国内客户乱接乱搭太常见了,而我们自己开发的东西就能够保证接错线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阻容封装为什么用这么大

不是全部用这么大。如果统一放0603或统一放0805,真不好看。在一群0603中间放几个1210,瞬间感觉高大上许多。

网友:
并不觉得画的有多好

网友:
没感觉有多好啊??好在哪里啊??是因为看起来清爽一点么??

网友:
跟日系的差远了

网友:
有没有丝印都不是问题,阻焊颜色也不常用,国外板子一般选择过孔开窗,我们多为塞油,再加上一些不常见的器件,审美角度或者我们见的有点少(不要拍我)就觉得别人的板子养眼了,我想身边朋友没有几个纠结到pcb回来的沉铜是否够厚度,沉金是否足量吧,因为这些都是老板决定的,便宜是王道,有些采购还牛气,基本都不是技术主导的。
板子做好了,不是为了面向维修人员的,估计按老外的氛围,加丝印就增加成本和环保费用吧,版图软件肯定不是澳洲那款,丝印可以单独出层后建立工程文件。
国内双层板开发的小型公司基本都是一人挑软硬件,价格低时间还不够还急躁,整理丝印都觉得麻烦,更没有生产、维修等工艺文件吧。有的公司能把设备说明做成艺术品,比如单反相机卖的已经不是硬件本身了,更多的是服务,
前些年玩过动、静态模型的朋友,估计都对岛国的组装说明书记忆犹新吧,是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的好是需要时间的。
目前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
老板:这个项目需要多久时间?

哈哈,是啊,我们三个月的项目要压缩到半个月
这不是扯淡的么

网友:
老板子了,比起新板子工艺差了一大截。

网友:
如果这个板子让你画3个月,你也能画的好看。如果让你画3天......

网友:
这个PCB 还好了,也没有很漂亮;
PCB SMD 不做丝印,只有直插件有位号;

网友:
多看看国外大牌产品,开阔眼界

网友:
不加丝印其实还有一个环保的问题

网友:
specctra跑出来的

网友:
记得之前有讲过,版图是一种艺术,国外有一本书叫版图艺术,有兴趣可以看看。另外想画好板建议学一下美术,不是开玩笑的,浓淡干湿焦对应PCB的粗细空密铺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要迷信老外,特别是德国,水平参差不齐。我司有很多老外的板卡,我敢说给他们的开发时间过来,国内也可以 ...

德国这方面不是最领先的,应该是美日

网友:
核心问题是成本不够,

网友:
老外的板子,顶层和底层一般都只有线路,不放铜,而我们4层都放铜。

网友:
好大的过孔,这是很久以前的板了吧

网友:
就象中国的书法,都是一样的字,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学习了,画板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