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收音机谐振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看到不少收音机的电路,天线使用一个可调电容调整谐振频率,本振也使用一个可调电容调整频率,两可调电容用一个调节钮去调整,这样实现选台。

那么问题来了,调整电容的时候,两个电容变化的倍数应该是一样的,那怎么能保证本振和天线的谐振频率差值固定呢?

网友:
三点统调大法

网友:
估计首先要有仪器辅助,后再去微调可调电容背后的微调处做调整吧?!

网友:
中频调好后,靠调整本振和接收线圈相对位置兼顾低频和高频,这是中波段

网友:
有个本振中周,先低频把双联点调好,再到高频点移动磁棒上接收线圈位置

网友:
并不能严格保证差值不变

网友:
古老的双联电容退休了

网友:
这个世界,将就和妥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网友:
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就是说在调整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固定的差频,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二次的曲线,因此在实际的收音机制作调整过程中是通过三点统调来实现基本频率差稳定,实际电路上可以通过追加垫电容来缩小误差

网友:
要有仪器,没有仪器只能凭经验了,高端调电容,端调电感。

网友:
楼主应该去矿石收音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