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波形异常,有图求真相。

楼主(2020-03-19):
原理是用H桥驱动电机正反转,且看原理图,如图一:
当占空比小的时候,上下桥臂G端电压波形还算正常,如图二:
当占空比变大的时候,上下桥臂G端电压波形异常常,如图三:
求大神们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UD是多少伏?
是不是C10的电荷不足以维持导通了?

网友:
看蓝色波形驱动开通太慢了  还有自举电容太大了 mos驱动最起码弄个图腾柱驱动啊

网友:
直接上专用驱动芯片吧,这种又占体积又费事

网友:
两个半桥驱动芯片去驱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是多少伏?
是不是C10的电荷不足以维持导通了?

UD是50V,我调整死区时间的话,发生异常波形的占空比会改变,我用的电容容量应该够,所以电荷应该足够驱动了,您注意看波形,异常发生在中间,如果不够的话,应该是高电平的后半部分。

网友B:
C16、C23去掉吧。
IR2104你值得拥有

网友C:
可能是PCB布线不好,地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6、C23去掉吧。
IR2104你值得拥有

2104的死区时间不好控制,520nS,对MOS管太挑剔,整不好会烧管子的,驱动电流好像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6、C23去掉吧。
IR2104你值得拥有

去掉两个电容后,波形变畸变的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PCB布线不好,地不稳,

有可能,但是如何确认这个问题?

网友:
有现成的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2104的死区时间不好控制,520nS,对MOS管太挑剔,整不好会烧管子的,驱动电流好像也不够。 ...

IR2103可以试一下,有HIN、LIN。
IR21844驱动电流较大,死区可调。
你的波形的确畸变得很奇怪,很难说,也许跟布线有关,比如线长了引入了电感,有可能形成“三点式振荡”,

还是建议用驱动芯片试一下,再怎么也好过电阻上拉或下拉。

网友:
驱动太弱了,即便自己要做自举,也不是这个做法把,上桥不要用817光耦,用TLP250等带图腾柱驱动的光耦,下桥两驱动也改为土腾柱

网友:
驱动能力太弱。找一下本坛的电动车MOS驱动电路。建议用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2103可以试一下,有HIN、LIN。
IR21844驱动电流较大,死区可调。
你的波形的确畸变得很奇怪,很难说, ...

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