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KL17Z64VFM4用ADC检测供电电压,一直不准确?

楼主(2020-03-19):
MKL17Z64VFM4,32引脚,设计时VREFH与VCC连一起了,VCC采用电池供电,用ADC去检测电池电压,ADC检测的值一直不准确,哪位大神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呢?
目前我考虑的是在电池与芯片供电直接加芯片稳压,但是这样成本及功耗会上升,各位坛友有什么好的方案能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分压电阻M欧姆级别的?有退耦电容?应该是MCU内置ADC的输入阻抗,<<分压信号输入阻抗所致了吧,ADC周边图纸,方便贴下呢。

楼主:
电路图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M欧姆级别的?有退耦电容?应该是MCU内置ADC的输入阻抗,<<分压信号输入阻抗所致了吧,ADC周边图 ...

采用1M和3M分压

网友:
看起来是3M/1M分压,实际你1M上还并了一个ADC的输入阻抗

网友A:
现在采到的电压,和实际的,差多少的?误差值,还是固定的?
1M电阻旁,并个104电容吧.看KL17 datasheet, ADC输入阻抗,优化在2K欧姆的.
项目成本允许的话,buffer一个TLVxxx的SOT23小体积,低成本的单运放,做高阻=>低阻的变换.或者现在好多的MCU,也会内置OP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采到的电压,和实际的,差多少的?误差值,还是固定的?
1M电阻旁,并个104电容吧.看KL17 datasheet, ADC输 ...

MCU 没办法更换了  误差值不固定

网友:
还不如加个431去测基准,反正供电就是参考电压

网友B:
把分压总电阻减小到2K以下,用一个IO口做输出控制低端,ADC在IO口为低电平的时候采集。这样你只需要飞一条线就可以继续测量了。

网友C:
芯片有内部vref吗,一般这种ADC基准用芯片供电电压的应用,要测量准确的电压,需要采集的外部电压完成后,马上切换adc通道采集内部基准电压。你的应用电池电压=系数K*ADCbat*Vref/ADCr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分压总电阻减小到2K以下,用一个IO口做输出控制低端,ADC在IO口为低电平的时候采集。这样你只需要飞一条 ...

IO口资源不足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内部vref吗,一般这种ADC基准用芯片供电电压的应用,要测量准确的电压,需要采集的外部电压完成后, ...

内部没有

网友(2020-04-19):
那个Vref会随VCC变化啊,你可以接一个CD431做基准电压。还有分压电阻太大了,ADC漏电影响比较大,分压电阻不要超过100K。

网友:
诡异非常的一个设计,ADC的基准电压是要一个已知的稳定电压,不精确不要紧,可以校正,但一定要已知和稳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