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存在真实串口数据转发到多个虚拟串口的软件

楼主(2020-03-19):
有个设备通过串口往外吐数据,
除了与其配套的软件接收与解析相关数据之外,
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也想收集其数据,
但是要确保设备配套软件和自己开发的软件同时工作,
所以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专用软件,
能将电脑的真实串口映射到多个虚拟串口,
确保多套软件同时接收和处理。
谢谢大家

网友:
有正常收发数据时,专门监听串口数据的软件

网友:
其实自己写一下就行了,许多小工具只是需要一点兴趣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需求太小众了,所以不会有的。

网友A:
看看这个是否能解决楼主的需求

网友B:
VSPD Pro by Eltima Software: split, share join and redirect serial ports, create complex port bundles, etc.
这个是个全能型,
前段时间由于产品的串口不固定  研究过一下。
com0com 这个免费的,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是否能解决楼主的需求

谢谢,你提供的软件就是我需要的
真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PD Pro by Eltima Software: split, share join and redirect serial ports, create complex port bundle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