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存储波形视频的示波器?

楼主(2020-03-19):
比如存储几个小时的示波器波形?

应用:现在有一个问题会不定时的发生,想看一下问题发生时的波形

所以想能不能把监测期间(几个小时)的波形用视频形式都记录下来,然后之后检查到发现问题,翻看视频记录查看当时的波形

PS;刚想到个方法,用摄像头监控示波器屏幕,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直接带这个功能的示波器?

网友A:
录波器,日本横河有

网友:
采集卡也可以

网友:
保存采样数据还是只是屏幕录像? 如果是数据除非采样率很低,否则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波器,日本横河有

是的,用过横河和日置的,都还不错。
横河
日置

网友:
采样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存储比较困难,建议在触发信号上做文章,预判一下问题信号的特征。

网友:
lz,不要想着这么去做了,难度太大。还不如想办法复现故障。

网友:
是的 即使可以存这么长时间的波形 一个一个去看也是麻烦事

网友:
虚拟示波器,接电脑存数据

网友:
规律性的波形出现异常可以使用波形对比触发功能,泰克的有。你还是想想怎么在你的板子上出现问题时给出脉冲信号,然后接到示波器的外置触发信号输入端口上,如果示波器存储深度够的话,把触发水平设置在屏幕中间,可以保存一部分朝前和朝后时间段内的信号,然后去查看。不然的话你想想示波器1S要采多少个点,如果全部记录要用多快的存储器,时间多了的话要用多大的这样存储器,示波器里面的高速存储器很贵的。如果测量的信号频率较低,或者你不考虑波形细节,仅是看看趋势的话,可以用虚拟示波器来实现你的想法

网友:
几十块钱的行车记录仪搞定,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一款利利普带上位机软件的可以在电脑上录制

网友:
你需要录波器

网友:
想了想条件触发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论坛以前的salease可以电脑存储的,但查找比较麻烦。

网友:
高端的示波器就行,比如带windows的

网友:
支持用行车记录仪。

网友:
我也觉得用行车记录仪来录貌似是最省事的方法了。

网友:
好像梦源虚拟示波器里有记录功能,

网友:
哈哈,我认为最简单廉价的办法是:摄像头或手机录屏幕。或者示波器能连接到电脑的话……录屏软件。

网友:
横河DL850,绝对是经典仪器。搞电力电子必备仪器。

网友:
普通示波器+监控摄像头

网友:
示波器带有录制视频功能的,麦科信家的可以。不过你录那么久波形,再回过头去快进看不也很累吗。。。你还不如用单次触发把问题发生时的波形抓出来哦。。。或者买个大存储深度的示波器,时基调大点,保存好波形数据去电脑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