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0-03-19):
如图,丝印为X5HB-S,可能是一个mos管,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A:
反查丝印,善用某宝

网友:
没见过,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查丝印,善用某宝

谢谢,我每次基本都是先用淘宝查询,最开始我的关键字是H5XBS,所以一直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