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款数显千分表,想直接采集芯片数据求支招

楼主(2020-03-19):
芯片的接口有7个引脚,分别是1.5V  SVCC GND SCLK EA DA RCH
SVCC 是3.0V 估计是为了低功耗,是有单片输出的一个引脚,可能是可控制的;
SCLk当然是串口脉冲,我数了一下中间有24个上升沿
DA 是数据引脚
EA 应该是片选引脚,当需要读数据时拉低
RCH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平时是低电平,只有在操作清零、单位切换,绝对值切换是才置高电平,4-5秒钟后又变成低电平,这个引脚就进是干什么用的?
芯片没有型号,求大侠支支招,我想直接用单片机读取表头的信号,原先数显表有数字显示的,我只需要单片机读取原始的数据,并可以将数据转发给控制器;原先的采集和显示芯片的板子拆除掉不需要;

网友:
做过数显游标卡尺。24BIT.是绝对位置。

前面有开始标志。记得前几个BIT好像没啥用。

网友:
小板子布线真漂亮。

网友:
电容传感器

网友A:
这个我搞过3EEE,不过是usb出来的,原始数据没干过

网友:
是英制数据输出

网友B:
那芯片啥型号 是标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搞过3EEE,不过是usb出来的,原始数据没干过

这个就是3EEE的,从USB口子出来的数据已经可以正常读取了,我想把显示和解码的那块板子替换成自己采集的板子,带串口通讯的,不需要显示;

1.        量表数据输出是同步串行传输模式,通讯线包括时钟线(CLK)和数据线(DA),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都由量表主动发出.数据输出的频率是每秒8次左右。数据中没有起始码和结束码,用户可以根据每组数据发送间隔时间来判断数据的开始。
2.        每组数据由28个数据位(bit)组成,首先传输数据的低位,用户根据时钟信号来同步采集数据位,数据采集的时间应该在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时刻。
3.        数据前24位代表位移值,每4位代表一个十进制数据,共传输6个位移数据。
4.        位移值数据单位:公制为0.001mm(即每个数据代表1um) 英制为0.00001 inch
举例:公制单位状态下 先后收到以下28位数据:0110 1010 0010 1100 0100 0000 转换为十进制数是  654320  由于数据的低位在前,实际位移值为23.456mm
5.        数据第25位是表示公英制状态位(该数据位=0时为公制状态,=1为英制状态); 数据第26位代表位移数据正负状态(该数据位=0时为正数,=1时为负数)
6.        量表的工作电压是3V主要由内部电池供给。用户可以通过数据口给量表外部供电,但电压要求是干净无杂波的3V,且内部电池要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芯片啥型号 是标准的么

芯片没有型号,找不到型号

网友:
看样子跟我去年的数显百分表一样的数据格式,也是28位。
当时电脑要读取3个百分表,但是厂家配套的是USB串口线,区分各个表串口号十分麻烦,最后直接用单片机读取3个表原始数据,合并成一组数据发送给电脑。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泰克的数字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