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通信(非定位)到底怎么样,覆盖范围,通信速率如何

楼主(2020-03-19):
北斗通信到底怎么样,覆盖范围,通信速率如何?有实际应用的朋友吗,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问能不能采用北斗通信。

网友:
几年前,短信报文,240个左右的字符,1分钟一次。你试试。

网友:
240个字符军用卡应该也达不到吧。

网友:
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北斗短报文,设备体积不小,通信速度很慢(数分钟)  费用还贵,如果不是在戈壁 沙漠 或者其他没有基站覆盖的地方,不推荐用

网友A:
我公司在用,国内还行,  国外就不行了,  应该国外没有开通北斗短报文

网友B:
只有三颗同步北斗星能通信,覆盖中国所有区域,但天线位置最好是朝北京方向。240字符,一分钟一次,体积巨大,好像要300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在用,国内还行,  国外就不行了,  应该国外没有开通北斗短报文

不是没开放,只有三颗星,到不了国外,印度和印度洋可以通信

网友:
几年前了解过,不知道现在用物理卡还是虚拟卡?

网友C:
现在不收短信费了,可以理解为免费。一次性买张卡就行了,小1千。其它和以前一样,覆盖范围和卫星有关,目前亚洲区域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三颗同步北斗星能通信,覆盖中国所有区域,但天线位置最好是朝北京方向。240字符,一分钟一次,体积巨 ...

为什么厂家给我们说让天线朝南呢经?

网友:
这东西用起来很简单,就是串口通信,

网友:
北半球,看到的同步卫星就是在南边的

网友D:
记得2008年的时候研究所里测北斗通信,那天线比我脑袋还大

网友:
北斗北斗

网友:
这玩意是做渔船出海,森林作业,沙漠探险的救命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记得2008年的时候研究所里测北斗通信,那天线比我脑袋还大

现在已经很小了,我见过最小的鸭蛋大小。 收发全双工。

网友:
这几把玩意最让人搞不懂的就是手法居然是分离天线,都这么发达的科技了还搞两个天线我真的是要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很小了,我见过最小的鸭蛋大小。 收发全双工。

你和他说的不是一个概念:) 要想做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的鸡蛋大小的是1k价格,他的脑袋大小的是1w价格,光天线的价格:) 就像现在的GPS接收天线,小的就指甲盖大,好像也能用,大的那些所谓的研究所出品,没有碗那么大一坨叫天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收短信费了,可以理解为免费。一次性买张卡就行了,小1千。其它和以前一样,覆盖范围和卫星有关,目 ...

一千免费发短信而且一分钟一条?不太可能吧  能发到服务器吗  那很多野外设备爽了  不在乎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千免费发短信而且一分钟一条?不太可能吧  能发到服务器吗  那很多野外设备爽了  不在乎体积 ...

只是卡!
设备那就是千差万别了
发到服务器?你以为是手机?哈哈
可以理解为那玩意就是一个点对点通信,而且还是经过卫星中继

网友C:
哦也可能是我买的多,所以价格相对便宜,但是正常情况下单卡1.5k左右应该是好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和他说的不是一个概念:) 要想做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的鸡蛋大小的是1k价格,他的脑袋大小的是1w ...

天线做得大是因为需要较大的天线增益吧。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C:
哦也可能是我买的多,所以价格相对便宜,但是正常情况下单卡1.5k左右应该是好买到的 ...

这个哪里可以买,网上那个北斗星盒好像淘宝链接都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