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我用SGM321做的短路保护,但是不能自恢复求指导

楼主(2020-03-19):
(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把R110,D13去掉。

网友A:
看见你这个排版头痛,把D13去掉,用二极管会自锁

楼主:
虚心请教,大虾们多多指点啦,万分感谢,新人一小时只能回两句话,太难了。

网友:
前面不是有两位大侠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你这个排版头痛,把D13去掉,用二极管会自锁

为啥会自锁啊,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会自锁啊,请教下。

图给的不全,所以我只能随便分析一下了
VDD_EN:使能硬件保护
DSS:短路过流信号,应该来自采样电阻或者互感器IV变换后的电压;
整个短路保护的过程可能是如下:
1)VDD_EN低电平,SGM321的电源端5脚开始供电,硬件短路保护开始使能;
2)SGM321开始供电之后,供电电压经过R108与R109分压,定义这个电压为V-,最终进入SGM321反相端,V-这个电压就是短路保护的阈值电压;
3)当DSS有短路过流电压之后,经过R100与C64滤波,进入SGM321同相端,定义这个电压为V+;
4)SGM321当做比较器使用,当V+大于V-之后,SGM321的输出端(PIN4)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就是控制你的电源停止工作的信号(由于其余部分的图给的不完整,所以不做其余分分析);
5)SGM321输出过流短路的高电平之后,高电平经过D13,R110反馈给V+,让V+电压持续保持为高电平,这就是自锁,之后整个硬件控制运放一直处于自锁,一直输出短路信号;电路不会恢复
6)在SGM321自锁之后,如果控制VDD_EN为高电平,SGM321掉电,自锁解除,电源恢复工作。

纯手打,图给的不全,可能不是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给的不全,所以我只能随便分析一下了
VDD_EN:使能硬件保护
DSS:短路过流信号,应该来自采样电阻或者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