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联想s41-70笔记本求助

楼主(2020-03-19):
这台联想s41-70笔记本上电能启动触发,然后就一直报警滴滴滴__ __,不亮屏,过一会风扇停转,测量各级电压发现显卡供电电压启动触发时抖一下就掉电,用可调电源1.5V测试无电容短路,电流大概1A左右,无解了,求助本坛高人指点及提供资料,先谢啦

网友:
拆开了不能上电的吧,秒秒钟芯片可以煎蛋了。

网友:
刷BIOS,干CPU。

网友:
内存条插拔一下

网友:
三把斧,刷bios干cpu干南桥。开玩笑啊,我不会,只是修笔记本的视频看多了

网友:
刷bios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
内存条清洁,插拔,刷bios,干南桥,干ec,再干cpi。哈哈,维修厮那里学到的三板斧

网友:
修东西可以去迅维网问问

网友:
坛里有个专修电脑的,去给他留言。

网友A:
这个报警声可能是不过内存,清洁内存或换内存看看,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单U的也容易坏,通病

网友B:
换主板搞定,浪费精力时间

网友:
修电脑的三板斧

网友:
显卡坏了一般不会滴滴报警,重点查内存是否接触不良,以及内存电路。拆掉内存以及更换内存后,再看看是否依旧报警。维修要有的放矢,一步步来,逐步减小故障范围,切忌无目的式的乱动作,否则极易扩大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警声可能是不过内存,清洁内存或换内存看看,不行刷BIOS看看

内存换过了没用,不加内存也是同样的报警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搞定,浪费精力时间

淘宝找了几家,换主板要300多块材料费,后来弃修了,直接淘了一台I5 520带内存硬盘的9成新二手电脑才600块钱

楼主:
带触摸屏手写笔的,准备换给顾客,顾客的坏笔记本给我

网友:
搭贴请教楼主,最近笔记本总是出现显卡驱动停止响应黑一下屏,出几次就蓝屏, 重装系统也不行, 安全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 不会黑屏和死机蓝屏能运行,如果重启大概率黑屏有进入系统声音, 要搁置一段时间 拔掉电源开机 才能进入系统, 是不是独显坏了

楼主:
是的,独显坏了,或BGA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