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mwin做仿苹果亮度调节控件色差问题

楼主(2020-03-21):
最近搞起了emwin,设计一个类似于苹果ios控制栏上的亮度调节控件,其中用到了圆角矩形。
现在遇到白色部分颜色跟背景色相减变暗了。我想要纯白的,请问程序还需要如何设计?谢谢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50                          *
*        Compiled Jun 11 2019, 16:51:25                              *
*        (c) 2019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include "my_Anim.h"
#include "switchWin.h"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_ctrl_", ID_WINDOW_0, 0, 0, 240, 24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icon_light;
// USER END

#define IMG_BRIGHTNESS_X 11
#define DRAW_BRIGHTNESS_X 10
#define DRAW_BRIGHTNESS_Y 187
#define DRAW_BRIGHTNESS_XSIZE 220+2
#define DRAW_BRIGHTNESS_YSIZE 40+2
static int _DrawSkinFlex(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pDrawItemInfo) {
        int x;
        int y;
        static int brightnessWidth = 0;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THUMB:
                brightnessWidth = pDrawItemInfo->x1;
                return 0;
        case WIDGET_ITEM_DRAW_TICKS:
                return 0;
        case WIDGET_ITEM_DRAW_FOCUS:
                return 0;

        case WIDGET_ITEM_DRAW_SHAFT:

                char str[100];
                snprintf(str, sizeof(str), "x0:%d,y0:%d,x1:%d,y1:%d\r\n", 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GUI_X_Log(str);

                GUI_SetDrawMode(GUI_DM_NORMAL);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brightnessWidth, pDrawItemInfo->y1, (pDrawItemInfo->y1 - pDrawItemInfo->y0) / 2);
                GUI_Fill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brightnessWidth, pDrawItemInfo->y1);

                GUI_SetDrawMode(GUI_DM_XOR);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pDrawItemInfo->y1 - pDrawItemInfo->y0) / 2);

                GUI_SetDrawMode(GUI_DM_NORMAL);
                GUI_SetColor(GUI_MAKE_COLOR(0x00343434));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pDrawItemInfo->y1 - pDrawItemInfo->y0) / 2-2);

                GUI_Invert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brightnessWidth, pDrawItemInfo->y1);

                //GUI_Fill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brightnessWidth, pDrawItemInfo->y1);

                //GUI_DrawBitmap(&bmicon_light, IMG_BRIGHTNESS_X, pDrawItemInfo->y0);

                return 0;
        default:
                //return SLIDER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break;
        }
}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pMsg)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static WM_HWIN            hSlider = NULL;
        int                          NCode;
        static int Value;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WINDOW_SetBkColor(pMsg->hWin, GUI_BLACK);

                SLIDER_SetDefaultSkin(_DrawSkinFlex);
                hSlider = SLIDER_Create(DRAW_BRIGHTNESS_X, DRAW_BRIGHTNESS_Y, DRAW_BRIGHTNESS_XSIZE, DRAW_BRIGHTNESS_YSIZE, pMsg->hWin, GUI_ID_SLIDER0, WM_CF_SHOW, 0);

                SLIDER_SetWidth(hSlider,0);
                SLIDER_SetRange(hSlider, 0, 100);
                WM_SetFocus(hSlider);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Value = SLIDER_GetValue(pMsg->hWinSrc);

                        break;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case WM_TOUCH:
                touchSwitchWIn(pMsg, NULL, NULL, CreateWindow_clock_, NULL);
        case WM_PAINT:
                //GUI_SetColor(GUI_MAKE_COLOR(0x00343434));
                //GUI_AA_FillRoundedRect(DRAW_BRIGHTNESS_X, DRAW_BRIGHTNESS_Y, DRAW_BRIGHTNESS_X + DRAW_BRIGHTNESS_XSIZE, DRAW_BRIGHTNESS_Y + DRAW_BRIGHTNESS_YSIZE, DRAW_BRIGHTNESS_YSIZE / 2);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AA_FillRoundedRect(DRAW_BRIGHTNESS_X, DRAW_BRIGHTNESS_Y, DRAW_BRIGHTNESS_X + (DRAW_BRIGHTNESS_XSIZE/100)*Value, DRAW_BRIGHTNESS_Y + DRAW_BRIGHTNESS_YSIZE, DRAW_BRIGHTNESS_YSIZE / 2);
                //GUI_DrawBitmap(&bmicon_light, IMG_BRIGHTNESS_X, IMG_BRIGHTNESS_Y);

                //GUI_SetFont(&GUI_Font13H_ASCII);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GotoXY(0,100);
                //GUI_DispDecMin(Value);

                char str[100];
                snprintf(str, sizeof(str), "Value = %d\r\n", Value);
                GUI_X_Log(str);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_ctrl_
*/
WM_HWIN CreateWindow_ctrl_(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_ctrl_(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WM_DisableWindow(hWin);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