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6912A锂电池充电芯片只能充到4.1V求解

楼主(2020-03-21):
用了两款DCDC充电芯片。一款LP28300ASPF可以充到4.18左右,充电电流1A,输入12V,发热蛮大的。比线性好点,另外一款是SY6912A可以1,2,3节充电,使用单节充电模式。同样是充电电流1A,输入12V,发热很小,就温温的,指示充满后,拔掉适配器就只有4.1V了,求解

网友A:
做得有点保守,都是为了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有点保守,都是为了安全

这样会浪费不少电池性能吧。强迫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浪费不少电池性能吧。强迫症。。。

没浪费多少电池容量,反而能增加电池寿命。

网友C:
看精度,2.5%的最终输出电压精度已经是+-0.1V

网友:
看精度,在范围内就行了,有低的肯定也有高的,测一个说明不了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浪费不少电池性能吧。强迫症。。。

它充电电压到4.2v时电芯4.1v时电流已经很小了,大约100ma吧。然后就是涓流充电了(恒压小电流)。估计是100ma变充满状态。

网友:
这个是保护点的偏差,算合格范围了,4.0-4.2这个范围可放的电很少的,一般人不会太纠结这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浪费多少电池容量,反而能增加电池寿命。

还有这种说法。。。。。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精度,2.5%的最终输出电压精度已经是+-0.1V

找了半天没看见精度,就看到恒压4.16~4.2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说法。。。。。不了解

锂电池在非满电的状态下,其存储寿命要高的多,所以锂电池出厂一般是充电到60%,以延长电池寿命。
Thinkpad自带的PC管理软件里可以使能延长电池寿命选项,也就是每次充电不充饱。防止长时间使用适配器时电池一直处于充饱的状态,导致电池寿命减短。

从电池放电曲线上可以看出,电池电压从4.2V降到4.1V的时候只放出了一点点电量。主要放电平台还是电池标称的3.7V上。(充电曲线后段是充电电流变小的阶段,时间长,但充进去的电量少。所以选用了恒流放电的曲线用来说明)

网友B:
充电IC的充电完成指示灯通过电流来判断的。小于设定的充电截止电流时认为充满了。
有些充电芯片判断充满后会关闭输出,停止充电。
而有些芯片会继续一直保持恒压充电,这种转灯后其实还在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浪费不少电池性能吧。强迫症。。。

这是我测的放电曲线,4.2-4.0这段范围能量为总容量的5%(我测的是18490,3.6V 1600mAH,恒流1A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充电IC的充电完成指示灯通过电流来判断的。小于设定的充电截止电流时认为充满了。
有些充电芯片判断充满后 ...

这就是为什么充电宝不能给蓝牙耳机充电的原因,因为电流太小了,充电宝以为设备满充了,关闭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在非满电的状态下,其存储寿命要高的多,所以锂电池出厂一般是充电到60%,以延长电池寿命。
Thinkp ...

一加手机,也有这个功能  充到80%停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为什么充电宝不能给蓝牙耳机充电的原因,因为电流太小了,充电宝以为设备满充了,关闭输出了。 ...

现在的充电宝多数都有小电流模式了,可以充蓝牙耳机,比如某杂粮的双击按键就可以

网友:
只能说这货做的很烂,一般情况下国产的也能做到1%的满电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测的放电曲线,4.2-4.0这段范围能量为总容量的5%(我测的是18490,3.6V 1600mAH,恒流1A放电) ...

放电时4.2V到4.1V的电量,不一定等于充电时4.1V到4.2V的电量。充电时恒压之后还有个涓流过程,放电的时候时直接横流放。正规测法应该是恒压4.1V充满再放光看总容量,然后恒压4.2V充满放光看总容量。然后做差值计算。另外现在的手机电池都是4.35V满电的,容量提升明显应该不止你说的哪个比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看见精度,就看到恒压4.16~4.24V

估计是你设计问题了,规格书上确实给出了Single-cell CV charging mode 是4.16~4.24,这个范围内基本上可以满足多数应用需求的。锂电池充电芯片这种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不会太差的。你好好检查下你的设计电路。实在不行买别人的板子回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你设计问题了,规格书上确实给出了Single-cell CV charging mode 是4.16~4.24,这个范围内基本上可 ...

感觉也是哪里出了问题。对规格书半天,没找到问题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也是哪里出了问题。对规格书半天,没找到问题点

看不出问题来,可以在快充满的时候,或者恒压阶段带电直接量电池2端的电压。

网友F:
用的啥表量的?另外, 环境温度考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问题来,可以在快充满的时候,或者恒压阶段带电直接量电池2端的电压。 ...

充着的时候4.18,看到灭灯就跑过去量,发现才4.1V。恒压阶段是可以到4.2V的。就是显示满的时候就掉了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啥表量的?另外, 环境温度考虑了么?

福禄克15b+,温度传感器用两个1M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着的时候4.18,看到灭灯就跑过去量,发现才4.1V。恒压阶段是可以到4.2V的。就是显示满的时候就掉了0.1 ...

冲着的时候4.18那就没问题了。充满以后4.1V的状况下,是带着后面的负载量的吗?如果是那就是负载耗电导致的。

网友G:
不带负载电压也会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着的时候4.18那就没问题了。充满以后4.1V的状况下,是带着后面的负载量的吗?如果是那就是负载耗电导致 ...

板子就焊接了电池,没接负载。我怕是接电池的端子太远受影响,就直接焊输出电容哪里。我看着它灭灯就过去测量了,试了两三次都是4.1这样,没有超过4.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带负载电压也会跌落

另外一款芯片指示充满,过去测量基本4.17左右,没什么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就焊接了电池,没接负载。我怕是接电池的端子太远受影响,就直接焊输出电容哪里。我看着它灭灯就过去 ...

要看一下充电截至电流 是多少,有可能提前终止充电了。一半情况下设计1A充电电流时,截至电流时100ma。另外检查下你的Ctim值是多少,有么有用错。这货错了,理论上也会导致充电提前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一下充电截至电流 是多少,有可能提前终止充电了。一半情况下设计1A充电电流时,截至电流时100ma。另 ...

ctim用的是330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