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中被人忽略的超低功耗协处理器ulp

楼主(2020-03-21):
测试环境:
1.板子是自己画的,模块是esp32-wroom-32
2.测量工具福禄克15B+

实测功耗:
1.deepsleep  10ua
2. 仅有ulp工作(控制一个io反转)    330ua

这里只评测ulp的工作状态功耗,ulp在8mhz主频工作时功耗仅有330ua(和手册的150ua还有不少的差距,暂时找不到原因),平均功耗是41ua/mhz.
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牛逼了。如果真能到达手册说的150ua,平均工作功耗是20ua/mhz,几乎逆天级别了。而且在ulp中可以操作io,i2c,adc,定时器等常用外设,适用于功耗要求特别严格的场景,唯一的缺点是ulp现在只能汇编。

实验用例(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细了,玩不过来,就算是用官方框架,感觉非常神秘,觉得这个芯片摸不透。。。怎敢用汇编
编译只能用命令 ...

esp32开发方式是百花齐放,c,arduino,python,javascript,lua,.......。
ulp的汇编很简单,做一些需要低功耗的东西非常适合。其实用arduino开发已经很方便了,也是官方在同步支持的。

网友B:
现在WIFI中多是5G和2.4G混合的,大部分这两个频段的ID号和密码还不一样。用户可能会用5G的密码来配网,那铁定是连不上的。用户配网有困扰,会被投诉。传输数据2.4G肯定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WIFI中多是5G和2.4G混合的,大部分这两个频段的ID号和密码还不一样。用户可能会用5G的密码来配网,那铁 ...

配网用smartconfig是否更好

网友:
如果,手机是在5GWIFI下,smartconfig可能就配不上了。

网友:
好奇用arduino开发用什么环境方便,另外哪里查库的api和解释,都是通用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WIFI中多是5G和2.4G混合的,大部分这两个频段的ID号和密码还不一样。用户可能会用5G的密码来配网,那铁 ...

有 5g 的WIFI芯片了吗?

网友D:
lz,它指的是纯cpu操作,你翻一个io肯定要引入外面的功耗啊。这个主要是负载电容造成的。pin有负载电容,iobuf也有,pcb也有,封装也有。虽然是ff(pf/1000)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它指的是纯cpu操作,你翻一个io肯定要引入外面的功耗啊。这个主要是负载电容造成的。pin有负载电容,io ...

感谢指导,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 5g 的WIFI芯片了吗?

同问这个

网友(2023-10-03):
兄弟,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