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颗PD诱骗芯片

楼主(2020-03-21):
电路简单,RF接不同电阻可以方便的诱骗出5V/9V/12V/15V/20V。

网友:
谢谢, 确实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呢。

网友:
哪里有卖的

网友A:
这种支持边传数据边充电吗 ?支持没有电的PAD充电吗

网友:
FS312 吗,国产芯片吗?

网友:
没有个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B:
是否可以单片机输出模拟电压控制?

网友:
不说型号就是推销

网友:
这分享有毛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芯片手册能顺便上传一下吗?查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楼主竟然没有留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支持边传数据边充电吗 ?支持没有电的PAD充电吗

这个是UFP芯片,只能忽悠电源处电压,你需要边冲边放就需要支持DRP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单片机输出模拟电压控制?

不可以吧,那个端口是内部电流源,然后ADC采集电压来确定外部设置值,再说了,单片机处模拟量多麻烦,那种集成硬件PHY的如CH549单片机,还有专用芯片IP2716,FP6606,UPD300这些都可以用IIC控制

网友:
FS312应该是型号吧,没电池的设备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D:
我没听懂,啥叫pd诱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听懂,啥叫pd诱骗?

pd电源经过诱骗可以输出电压,问个问题菊花的13寸本可以用联想的65W PD电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d电源经过诱骗可以输出电压,问个问题菊花的13寸本可以用联想的65W PD电源吗? ...

很多品牌的65W氮化镓充电头都做到150元以下了,还是三口输出,以后一个手机充电头就搞定笔记本电脑、手机等设备。

网友:
芯片型号和价格,这东西挺不错的呀

网友F:
有手册和供应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芯片手册能顺便上传一下吗?查了一下没找到。

上传了,不好意思,一开始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手册和供应商就好了。

手册已经上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很多品牌的65W氮化镓充电头都做到150元以下了,还是三口输出,以后一个手机充电头就搞定笔记本电脑、手机 ...

感觉可以拿来搞数控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感觉可以拿来搞数控电源

对头,能做的事情突然很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对头,能做的事情突然很多了。

感觉直接塞两个放壳子里就是两路独立可调前端 pd3好像是0.2调节  加后级精调稳压横流 妥妥的隔离双路电源 小体积高效率便携貌似

网友:
有外设没? 带个屏,快速按键诱骗输出

网友H:
我有案子刚好需要用,请帮忙分享一下价格和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可以把充电器改为数控电源了  坐等100W充电器

网友I:
这种诱骗方式非标准电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诱骗方式非标准电压可以吗

可以的,需要特殊处理下。另外也要看充电器能不能支持PPS、QC3这类可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案子刚好需要用,请帮忙分享一下价格和联系方式。谢谢

手册里面有联系方式。

或者给我私信。

网友J:
这个是不是usb被占用了?如果我还我还要用usb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可以拿来搞数控电源

我记得坛子里老早就发过这种照片,貌似是德国的gan还是sic 开关电源  体积非常小

网友:
之前淘宝上买了XSP01还没用,因为我已经用ON的FUSB302和参考PD协议调出来了,其实PD协议不复杂的,FUSB302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案子刚好需要用,请帮忙分享一下价格和联系方式。谢谢

我的账号权限发不了私信哦,您方便可以回我微信号,我加您。比较尴尬,不好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不是usb被占用了?如果我还我还要用usb就废了?

PD通讯走的CC线,不走数据线,所以需要双方都是Type-c接口

网友:
多少银子?哪里购买得到?

网友:
专用芯片诱骗很不错,目前我只用QC3.0,好处是200mv调整,不需要专用芯片诱骗,采用普通电阻二极管结合单片机IO就可以实现诱骗了,一般实现5-12V输出范围够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PD通讯走的CC线,不走数据线,所以需要双方都是Type-c接口

我看d+d-都接了啊?

网友:
支持QC协议不?

网友:
此款芯片货源如何?

网友L:
我们团队正在开发PD 协议相关芯片,目前 PD3.0 支持PPS 的DFP充电器芯片已经流片,另一颗固定电源(5V 9V 12V 15V 20V)诱骗芯片UFP预计在6月可小批量出样片,还有一颗IIC 接口可申请固定电压或任意PPS电压,(验证平台通过上位机控制stm32通过我们的芯片读取电源信息,申请各种电压,配合pps电源可达到可调电源的效果)。如果群里各位老板对我们的芯片有需求欢迎联系,也欢迎各位大神对我们的芯片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d+d-都接了啊?

PD是不要D+ D-的,楼主这里为什么用你可以问问他,可能是为了兼容QC?
最新PD已经收编了QC,高通原来还想跟USB-IF商量想让PD保持兼容他的D+ D-调整方式,不过USB-IF没同意,所以最新的PD是只允许使用CC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们团队正在开发PD 协议相关芯片,目前 PD3.0 支持PPS 的DFP充电器芯片已经流片,另一颗固定电源(5V 9V 1 ...

关键是价格怎么样,然后封装尽量小,有QFN的最好,BGA也可以。

我现在用的FUSB302应该是1~2块可以买得到,但只支持PD2.0
FUSB307贵一点,支持PD3.0

网友:
留名,还找过几次!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楼主是代理商么?这个d+d-是为了兼容qc吗?如果我usb还要正常做数据传输,你们有方案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关键是价格怎么样,然后封装尽量小,有QFN的最好,BGA也可以。

我现在用的FUSB302应该是1~2块可以买得到 ...

可以使用和302一样的封装,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支持USB通信,是否支持QC诱骗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可以使用和302一样的封装,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支持USB通信,是否支持QC诱骗    ...

我们这颗芯片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量大的话价格FUSB 302要低,芯片已经在usbif 认可的测试公司验证了绝大部分测试项目,适用于需要取得PD认证的产品。         FUSB302  只是一个通信前端,协议相关的内容还是需要单片机完成,如果需要取得usb if认证的话,要求MCU工程师对协议的理解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们这颗芯片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量大的话价格FUSB 302要低,芯片已经在usbif 认可的测试公司验证了绝大部 ...

对的,FUSB302相当于物理层加上简单的链路层。
不需要编程的话当然是更好的,不过一般的使用场景很多都带了MCU了,且PD协议也不算太复杂。等你们样品出来申请用一下看。

网友:
学习了,PD 电压诈骗

网友M:
你是芯片代理吗?价格和供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是芯片代理吗?价格和供货如何?

供货稳定,具体联系方式规格书里面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货稳定,具体联系方式规格书里面有,谢谢!

方便透漏价格嘛?

网友N(2020-07-30):
引用 网友L:
可以使用和302一样的封装,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支持USB通信,是否支持QC诱骗    ...

你好,看到你发的信息,你们开发的PD诱骗芯片带IIC的有出来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你好,看到你发的信息,你们开发的PD诱骗芯片带IIC的有出来吗?

有的,我们的诱骗芯片支持 固定电压申请和 PPS申请,可通过IIC读取PDOs数据,发送电压申请,你要做什么产品? 可以加微信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的,我们的诱骗芯片支持 固定电压申请和 PPS申请,可通过IIC读取PDOs数据,发送电压申请,你要做什么产 ...

18207558011加下我的微信

网友N:
一直都没有看到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直都没有看到你的联系方式

1800  185  3071

网友:
我用了XSP05, 性能不错。而且现在有QFN 版本,封装很小,3*3MM. 支持PD,QC ,AFC。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G:
感觉直接塞两个放壳子里就是两路独立可调前端 pd3好像是0.2调节  加后级精调稳压横流 妥妥的隔离双路电源 ...

这个如何实现。。。这个芯片只能固定的 几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的,我们的诱骗芯片支持 固定电压申请和 PPS申请,可通过IIC读取PDOs数据,发送电压申请,你要做什么产 ...

能不能 0.2V 步进 调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们团队正在开发PD 协议相关芯片,目前 PD3.0 支持PPS 的DFP充电器芯片已经流片,另一颗固定电源(5V 9V 1 ...

正有项目呀。。。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pd芯片收藏下

网友O(2023-06-24):
楼主,我想做一个诱骗市面上大部分快充头的板子,不需要数据传输,有芯片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想做一个诱骗市面上大部分快充头的板子,不需要数据传输,有芯片推荐吗 ...

312系列就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