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清洗完电路板后,大家都是怎么晾放电路板的?

楼主(2020-03-21):
平时几块的话,随便靠墙晾干就行了。
多了就不太好放,也没找到什么架子方便把板子都一块块立起来晾干。

网友A:
加工厂见过托盘,上面开的一道道槽,板子插在里面

网友:
放进温箱烤下

网友:
用晒衣服的那种圆形的带夹子衣架,夹上面晒

网友B:
我用维修佬洗板水,用超声波清洁机清洗后,捞出来后,过一会就干了,我直接通电用了。

网友C:
你们用洗板水会不会黏黏的·· 说是 洗板水不干净导致的···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洗板水会不会黏黏的·· 说是 洗板水不干净导致的···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吗? ...

你的应该是还要水洗的那种吧?
反正我买的维修佬X200明确说了要水洗,不洗就是黏糊糊的,

网友:
放在搁板子的架子上凉一下就干了,想快一点就用风扇吹。架子类似家里的碗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应该是还要水洗的那种吧?
反正我买的维修佬X200明确说了要水洗,不洗就是黏糊糊的, ...

怎么水洗?具体点兄台

网友:
可以试试用风扇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水洗?具体点兄台

包装上是说,超声波清洗4到6分钟后,用水漂洗,然后65℃干燥4到6分钟。
反正我是牙刷洗干净之后大太阳下面晒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洗板水会不会黏黏的·· 说是 洗板水不干净导致的···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吗? ...

粘粘的,是因为洗板水中溶入了太多的松香,也就是说洗板水用的太久了,我觉得要想洗干净不能只用一个清洗槽来洗,应该有多道清洗,固定数量轮番更换洗板水,不然后面的板会越洗越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洗板水会不会黏黏的·· 说是 洗板水不干净导致的···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吗? ...

我以前的公司清洗后用无尘布将洗板水吸干净。我现在做样板用纸巾沾点洗板水小面积洗。大面积的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的公司清洗后用无尘布将洗板水吸干净。我现在做样板用纸巾沾点洗板水小面积洗。大面积的不方便 ...

你这个方法不错,我测试了下洗板水清洗过后,然后用清水冲洗。确实干净了。然后我赶紧用风枪吹起来了···

网友:
样品都是直接用新棉签沾洗板水洗,就是有点浪费棉签。批量座子现在也是手工焊接,一直都没有洗板,之前有担心过松香残留太多,遇到潮湿环境,容易导致不良,这6年的情况看来,还好,只出现几例。有条件还是洗干净好,他们用侵锡焊出来的座子,就基本都很干净,都不用洗。

网友:
用周转架晾干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维修佬洗板水,用超声波清洁机清洗后,捞出来后,过一会就干了,我直接通电用了。 ...

还需要用水来清洗吗?我看说明,说有轻微导电,需要用水清洗

网友:
我在网上买的维修佬洗板水20多,上次买了2瓶50多包邮,最近在附近看到99.7的酒精,15一瓶,买来洗,一样的干净,效果很好,无毒无污染,就是害怕身上有静电引起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需要用水来清洗吗?我看说明,说有轻微导电,需要用水清洗

我一般用维修佬洗2遍:第一遍洗完比较粘;然后倒掉洗板水,加入新的洗板水再洗一遍。第2遍后,板子就很干净了,基本上捞出来后就挥发干了。

用了这么多年,我还没在用维修佬洗板水洗完后,再用水洗。这么多年也没遇到问题。不过我洗板的数量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厂见过托盘,上面开的一道道槽,板子插在里面

对的,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温箱50度左右烤一下就出炉了

网友:
我有时候搞进水的电路板扔超声波洗,60分钟然后拿出来放铝合金加热平台上半小时。

铝合金加热平台温度调到110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应该是还要水洗的那种吧?
反正我买的维修佬X200明确说了要水洗,不洗就是黏糊糊的, ...

水洗就是清水冲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需要用水来清洗吗?我看说明,说有轻微导电,需要用水清洗

包装上的使用说明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洗就是清水冲洗吗

具体看你买的洗板水的说明。
这是我买的那批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