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淘一批电动汽车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如何判断剩余寿命?

楼主(2020-03-21):
想淘一批做电动自行车锂电用,有的看起来很新,还在整个电池包里,宁德,比亚迪 等大牌也不少。
里面肯定鱼目混珠,各种翻新也有,那么除了容量测试,阻抗测试外还有其它方法甄别剩余寿命么?

网友:
记得赢合他们有做类似的充放,能量回收设备的;我们称之为Battery Test/Formation,典型方案是基于AD8452。

网友A:
打算用什么样的电焊机? 我看了一下,感觉有点复杂,极耳有铝的,铝转镍的,连接片有厚度区分,还有铜的,纯镍,镀镍的,对焊机要求差别蛮大。

好像冷焊机可以通吃,但大概要4K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什么样的电焊机? 我看了一下,感觉有点复杂,极耳有铝的,铝转镍的,连接片有厚度区分,还有铜的, ...

激光焊,二十万左右。

网友:
不建议折腾这些。。开关电源更合适。

网友:
只能通过容量了

网友B:
原车拆下来的也会鱼目混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车拆下来的也会鱼目混珠?

有些CELL已经失效了

网友:
基本没啥太好的办法,只能容量、内阻、自放电率几方面看看

网友C:
内阻。 如果内阻能接受基本还能用。

网友:
个人用就几百块的点焊机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测内阻和容量,做动力的内阻越小越好。其他的参数对个人而言影响不大

网友:
直接整带螺栓的吧,碰电极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CELL已经失效了

哦,我以为你是说假电池。。

网友:
电池回收是个好产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 如果内阻能接受基本还能用。

里面如果有析锂等会导致很快失效的原因不会体现在电阻增加上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面如果有析锂等会导致很快失效的原因不会体现在电阻增加上吧

析锂容量受影响。 而且说明另一极板出问题,会影响内阻。

网友:
先测容量不低于标称值90%,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析锂容量受影响。 而且说明另一极板出问题,会影响内阻。

这个倒是的。
如果这些严重影响寿命的都可以通过内阻体现,那就可以快速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