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mstsc办公大家遇到过哪些痛点,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3-21):
在本地电脑和远程电脑之间切换,带来很大便利,但是也遇到一些让人无语的问题
你们遇到过哪些问题呢

先说下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很久了,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本地电脑和远程电脑之间Word编辑时,涉及图片的拷贝问题

情况说明如下截图:
1、本地Word里挺好的一张图

2、拷贝到远程电脑后,竟然成了破图

当文字和图片一起拷贝的时候,或者拷贝多于一张图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目前涉及到Word远程拷贝,只能一张图一张图地拷贝,并且文字和图片要分次拷贝

有什么比较方法的拷贝方法,可以一次完成远程Word复制粘贴呢?

网友A:
不能复制整个word文件,然后在本地电脑打开复制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复制整个word文件,然后在本地电脑打开复制图片吗

远程办公,有时候要经常在word文档之间切换的,你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拷贝到远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远程办公,有时候要经常在word文档之间切换的,你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拷贝到远程吧  ...

为啥要远程编辑word?这玩意又不需要太多资源。

从图形性能来看,远程用radmin比较理想。mstsc不支持3d加速,画pcb之类卡成蜗牛。

网友C:
我使用同步功能,都是本地编辑,自动同步,不支持两边同时编辑
远程桌面只处理一些本地不能处理的事情,公司的系统要公司的网络才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远程编辑word?这玩意又不需要太多资源。

从图形性能来看,远程用radmin比较理想。mstsc不支持3d ...

同样的网速,用radmin比mstsc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同步功能,都是本地编辑,自动同步,不支持两边同时编辑
远程桌面只处理一些本地不能处理的事情,公 ...

mstsc不是接管远程么,远程能做的,本地都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mstsc不是接管远程么,远程能做的,本地都能做

文档编辑调试这些在本地处理,同步2台电脑的数据,但有些系统要公司电脑才能登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网速,用radmin比mstsc流畅?

必须的。设好刷新率和色深,就好。除了共享麻烦,桌面刷新那是一流的。关键是这货就是个远程桌面软件啊,显卡是能工作的。

网友D:
都远程桌面了,怎么还要来回拷贝,不应该都在远程机器上操作吗?
这样可以随时随地,不限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远程桌面了,怎么还要来回拷贝,不应该都在远程机器上操作吗?
这样可以随时随地,不限制设备

不是所有本地文档都在远程,不是所有远程文档都在本地,
有时候要更新的文档只在本地或者远程,这个时候就要这么来回拷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设好刷新率和色深,就好。除了共享麻烦,桌面刷新那是一流的。关键是这货就是个远程桌面软件啊, ...

你用的哪个版本radmin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个版本radmin呢

3.5啊。远程一般4bit,10hz,局域网千m是24bit,100hz。

网友:
远程word如何在本地打印?

网友E:
给你一个解决方案:同步盘。oneDrive或者坚果云之类的都可以。一台机器上做出修改,立刻在另一端会有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解决方案:同步盘。oneDrive或者坚果云之类的都可以。一台机器上做出修改,立刻在另一端会有同步。 ...

同步盘还是不够,不可能把所有文档都放网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啊。远程一般4bit,10hz,局域网千m是24bit,100hz。

你每天都用radmin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每天都用radmin么

tm你是来刷分吧?不用radmin我会在这里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你是来刷分吧?不用radmin我会在这里说?

以radmin为主,mstsc为辅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步盘还是不够,不可能把所有文档都放网盘吧

mstsc时,映射本地磁盘到远程机器,然后都在远程机器上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mstsc时,映射本地磁盘到远程机器,然后都在远程机器上操作

映射本地磁盘,你的拷贝速度有多高呢

网友G:
我觉得是经常断开。重连速度太慢了。会卡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是经常断开。重连速度太慢了。会卡半天。

你用的是电信宽带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电信宽带吗?

两端都是电信宽带,被远程的是200M下载,20M上传。   发起远程的是500M下载50M上传。还是会经常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啊。远程一般4bit,10hz,局域网千m是24bit,100hz。

mstsc默认刷新是几hz呢

8bit 256色 mstsc看着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端都是电信宽带,被远程的是200M下载,20M上传。   发起远程的是500M下载50M上传。还是会经常断开。 ...

500M下载50M上传?
壕,你这个是专线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0M下载50M上传?
壕,你这个是专线么

北京移动都有200m下行150m上行。只是经过多层nat之后tcp长连接极度不稳定,跨网udp丢包率几乎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tsc默认刷新是几hz呢

8bit 256色 mstsc看着真累

默认16位刷新100hz,你装一个玩玩不得了,这玩意是生产力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京移动都有200m下行150m上行。只是经过多层nat之后tcp长连接极度不稳定,跨网udp丢包率几乎100%。 ...

多层nat,还怎么远程互联呢
只能使用Teamviewer这样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远程编辑word?这玩意又不需要太多资源。

从图形性能来看,远程用radmin比较理想。mstsc不支持3d ...

radmin 4bit淘宝旺旺聊天显示正常么?
mstsc 8bit远程淘宝旺旺直接黑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默认16位刷新100hz,你装一个玩玩不得了,这玩意是生产力懂不?

radmin  容易断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radmin  容易断开么?

看网络,我从家里访问公司几乎没断过,但是从公司访问家里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操作可能就断了(跟公司的带宽也有关系)。

网友G(2020-04-20):
引用 网友B:
看网络,我从家里访问公司几乎没断过,但是从公司访问家里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操作可能就断了(跟公司的带宽 ...

radmin  一直卡在小电视那怎么回事呢?
向日葵和自带的远程都能连接上。设备管理器里面。虚拟的显卡也没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G:
radmin  一直卡在小电视那怎么回事呢?
向日葵和自带的远程都能连接上。设备管理器里面。虚拟的显卡也没 ...

显卡驱动不兼容。这种无解,重装系统试试,要不然就只能用vnc了。vnc的刷新不太稳定,经常会出现色块,所以我不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不兼容。这种无解,重装系统试试,要不然就只能用vnc了。vnc的刷新不太稳定,经常会出现色块,所 ...

谢谢。我在研究看看

网友:
把本地的盘映射到远程盘不就可以了吗?登录框选项卡里设置

网友:
厉害,都是远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