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大部分扩展库这块进行大调整!

楼主(2020-03-21):
SMT元器件贴片扩展库(除基础库之外)这一块,后续将进行大调整:现在主要是嘉立创做库存,后续将让客自行做库存,后续对于老客户选择扩展你只能用自个的库存,不能用嘉立创的扩展库库存!

一:嘉立创做库存有太大的弊端,
1)嘉立创的库存量太大,而且不知道如何做库存。总会导致有时候缺库存情况,带来体验上的不佳  而客自个做库存,则很清楚自个的一月或是一年的规划,不存在要贴片是没有库存的情况,提前备货!
2)价格上的体验更好,现在有时候元器件波动太大,嘉立创做库存有时候在高价的时候也采购进来,如果这个器件市场降下来了,我们这的价格还是很高,如果客自个经验做库存则可以根据市场价格备多备少
3)总体算下来,器件销价为更低,嘉立创为了折算资金成本,元器件价格肯定比较高,如果是客自个做库存,嘉立创资金成本小了,元器件价格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
提前预订功能上线了。
  路径:SMT贴片加工(新)——可贴元器件列表——“预订库存”的按钮。

网友:
听起来很美好,要做到客户体验好不容易。

网友A:
主要有个问题,贴片材料一包一盘都是上千个的,大多数人到这里贴个样板。自建个库猴年马月用的完?

网友:
支持改变。
还是提一句,自备能共享就好了;自备能支持 USB 插座就好了。

网友B:
不好,几块样板也选扩展库就是为了省事,懒得自己做采购和库存管理,如果扩展库要客户备料,嘉立创SMT优势在哪?毕竟批量产品,可选SMT厂太多了,而嘉立创不能双面贴、很多大器件贴不了限制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有个问题,贴片材料一包一盘都是上千个的,大多数人到这里贴个样板。自建个库猴年马月用的完? ...

自建库不要误会了,就是你你提前在我们买,一次你可以买几十个或是几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几块样板也选扩展库就是为了省事,懒得自己做采购和库存管理,如果扩展库要客户备料,嘉立创SMT优势 ...

同样省事,只是在我们扩展库买料而以,这样就不会出现画图的时候有器件,图还完了没有器件,贴5片的时候有器件,贴小批量的时候没有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省事,只是在我们扩展库买料而以,这样就不会出现画图的时候有器件,图还完了没有器件,贴5片的时候 ...

哦,那没问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建议小批量的可以这样搞,而样品贴片这个体验真心不好,对于很多朋友而言,选择JLC的样品贴片服务为的就是省心省事,速度快,价格只是其次(批量的另当别论)。现在贴片前还需要自己购买库存(多一度工序),还要考虑有没有货(之前有没有购买),贴完后,因为很多时候JLC也不是全贴,还要自己补其它未贴的,这个体验想想都害怕

网友:
希望单板可选的扩展库数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逐步增加

网友:
支持,感觉不错。

前期多一个自建的步骤,用用就可逐渐完善。

楼主:
我认为最不好的体验就是缺货,不自建客自有库房,永远键决不了有可能打完样,后面再下就没有了库存情况,提心掉胆!

网友:
现有的工艺贴样品只能贴其中一面, 另外一面空白。  本来就下定决心自己打算手贴了,如果扩展库需要在备货才能用,再想想库存还不知道要看多久才能备来。  想想感觉压力好大。

网友C:
这么搞财务那里也不好交待,东西没买回来先要给那么多钱出去,对账也不好对,工程师自己垫也不是个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搞财务那里也不好交待,东西没买回来先要给那么多钱出去,对账也不好对,工程师自己垫也不是个事. ...

这块在正规公司确实比较麻烦。能不能库存这块用类似“代售”的方式,由有闲钱的朋友来投资smt库存,并获得一定收益。

网友:
就如同圈存,把大库存,用钱先圈到自己名下。下smt订单就可以预知结单时间,否则就会为了一个或是几个元件等和反复沟通协商,太多不确定,无法考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搞财务那里也不好交待,东西没买回来先要给那么多钱出去,对账也不好对,工程师自己垫也不是个事. ...

是个问题

网友:
库存占地还有管理成本也不低呢

网友:
很难,众口难调。

就看你们自己的数据分析了。

个人觉得绝大部分的SMT都是小量。

两条腿走路,你可以适当提高价格。

大批量的,提前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建库不要误会了,就是你你提前在我们买,一次你可以买几十个或是几百个! ...

原来客户自建库存是先出钱锁定库存,从几十到几百个不等。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可以接受

网友:
打样阶段,能贴就贴,不能贴就回来自己补,建议增加预定功能,同时保留原有功能,无货不发牢骚

网友:
预订元器件协议重点条款
------------------------------------------------------------------------------------------------------------------------------
1:预订元器件是属于嘉立创代为保管库存,通过SMT订单使用此元器件则免收仓储费用. 也可以提

货,但提货走时需要收取仓储费用和提货手续费,仓储费为每天100元, 提货手续费为: 1000元每种元

器件. 提货时需支付完成仓储费用和手续费后才能发货.

2: 仓储损耗为最小包装的 0.03%每年. 客户必须接受此规定.

3: 相同型号可能会多次进货. 嘉立创不能保证每次使用均为同一个进货批次.

4: 嘉立创有权无理由清仓.

5: 客户支付完成订单后, 不可取消订单.

6: 使用物料时, 接受嘉立创的最小出库和损耗标准.

-------------------------------------------------------------------------------

第6点中的最小出库是多少?

网友:
批量一般不在JLC啦,打样30-50还会,再多不想搞了。后期补了心累。我们的人工焊板技术不一样,有的焊的很好,有的焊的吓人。TO252都能焊虚焊。

网友:
很不错的方案

网友:
这样操作确实有点麻烦,尤其对于新手光了解规则就要很久。
如果打样少几个料补也容易。
但是小批量少料补焊的工程就很大。
建议对小批量单可以适当增加上机费,提供寄料贴片服务,这样才能做到一块板贴全。增加用户体验。(以前真的很难做到一块板都贴好不要手动补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在正规公司确实比较麻烦。能不能库存这块用类似“代售”的方式,由有闲钱的朋友来投资smt库存,并获 ...

把JLC PCB 搞成下一个商城就不好了

网友E:
我感觉还行,我常用库就那些。这样我不用在家里放一堆元件被老婆骂了。
那么还需要20元一个的扩展库费吗,SMT的时候?

网友:
方案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还行,我常用库就那些。这样我不用在家里放一堆元件被老婆骂了。
那么还需要20元一个的扩展库费吗,S ...

应该是需要的吧。

网友F:
客户做了扩展库存的,能否划出一定的数量保留,一部分做原价共享? 我们给客人贴样板,很多时候一个件用了一次以后就不用了。

---------------------------------
假如我要贴5片板子,一个料的小包装是4k,剩下的不是都用不了,可以让别人帮忙用。或者说能采购我需要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客户做了扩展库存的,能否划出一定的数量保留,一部分做原价共享? 我们给客人贴样板,很多时候一个件用了 ...

可以共享,你共享多少你说了算,至于价格也是你说了算,你愿意涨100倍卖也行,你也可以赔着卖,当然你还可以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共享,你共享多少你说了算,至于价格也是你说了算,你愿意涨100倍卖也行,你也可以赔着卖,当然你还 ...

看样子要游说老板每种芯片拿一盘出来记存在你们那里了。

网友G:
为什么有点元件不能预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有点元件不能预订

暂时没全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