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ipad用的多时段定时控制软件

楼主(2020-03-21):
疫情影响,老师让在家里学习,但是小孩子没法控制,求推荐一个ipad用的多时段定时控制软件,可以设置学习多长时间,锁定多长时间后才能再次启用的软件,谢谢

网友A:
IPAD没用过,步步高的有时间控制,可以在另一个手机上来设置,另外别的软件也不能安装,只能用核实过的,不过价格比一般平板贵多了,直逼IPAD,但是还是算有价值,好多课程都直接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没用过,步步高的有时间控制,可以在另一个手机上来设置,另外别的软件也不能安装,只能用核实过的,不 ...

还在幼儿园阶段,也要学习一些东西,自带的定时控制被发现了,他自己会启用

网友B:
可以在路由器上控制连接上网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路由器上控制连接上网的设备

软件不需要联网也能用哦,主要是能把屏幕给整的动不了就完事

网友:
使用您孩子的 iPhone、iPad 和 iPod touch 上的“家长控制”

设置“内容和隐私访问限制”

    前往“设置”,然后轻点“屏幕使用时间”。
    轻点“继续”,然后选取“这是我的 [设备]”或“这是我孩子的 [设备]”。
        如果您是家长或监护人,并且想阻止其他家庭成员更改您的设置,请轻点“为屏幕使用时间设置密码”以创建一个密码。然后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认。
        如果您要为孩子的设备设置“屏幕使用时间”,请按照提示操作直到看到“家长口令”,然后输入口令。再次输入口令进行确认。
    轻点“内容和隐私访问限制”。如果系统提示输入密码,请输入您的密码,然后打开“内容与隐私”。

确保选取的密码有别于设备解锁所使用的密码。要更改或关闭您孩子设备上的密码,请轻点“设置”>“屏幕使用时间”>“[您孩子的姓名]”。然后,轻点“更改屏幕使用时间密码”或“关闭屏幕使用时间密码”,并使用面容 ID、触控 ID 或设备密码对这一更改进行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