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脉冲电磁阀驱动芯片】,功能类似脉冲继电器驱动

楼主(2020-03-21):
需要驱动脉冲电磁阀
阀工作电压:9-24V
阀线圈电阻:6欧姆
阀线圈电感:12mH

脉冲阀工作原理:线圈接正负脉冲开启    接负正脉冲关闭

因此寻找一款全桥驱动芯片  工作电压大于24V  驱动电流大于2A
因为无需调速,只输入1-0   或  0-1
问下大家有没用过专用的芯片或能够满足要求的廉价方案
找到上海贝岭的电表驱动芯片电流太小,才300mA

感谢lcw_swust
同时找到一个参数不错的,RZ7899    25V3A
资料

网友:
A4950试一下

楼主:
谢谢,找到一个电流更大一点的RZ7899

网友:
H桥芯片不都OK么?

网友:
好多驱动电机的都可以用,去某无耻的器件网站上H桥/电机驱动关键字搜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