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矩润5寸LCD使用linux驱动,找不到屏幕参数@Tiky

楼主(2020-03-21):
资料中有mcu的驱动历程,没有linux的。

linux1驱动中需要修改设备树dts文件,参考了正点原子的,但是要修改到此屏幕,不知道参数如何。

关键修改点如下:

&lcdif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lcdif_dat
                     &pinctrl_lcdif_ctrl>;
        display = <&display0>;
        status = "okay";

    display0: display {
                bits-per-pixel = <16>;
                bus-width = <24>;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timing0 {
                        clock-frequency = <33000000>;
                        hactive = <854>;
                        vactive = <480>;
                        hfront-porch = <40>;
                        hback-porch = <88>;
                        hsync-len = <48>;
                        vback-porch = <32>;
                        vfront-porch = <13>;
                        vsync-len = <3>;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de-active = <1>;
                        pixelclk-active = <0>;
                        };
                };
        };
};

请老板提供下技术支持,谢谢啦

lcd型号见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686134827

楼主:
找到了一个txt文件,但是没看懂 HT,VT是什么意思?
TK050F9068_RGB参考参数:
水平扫描:总PCLK,HT=495;前消隐HFP=6;HSYNC宽度=5;后消隐HBP=16;
垂直扫描:总PCLK,VT=884;前消隐VFP=2;VSYNC宽度=1;后消隐VBP=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txt文件,但是没看懂 HT,VT是什么意思?
TK050F9068_RGB参考参数:
水平扫描:总PCLK,HT=495; ...

已经写清楚了:总PCLK
HT=前消隐HFP=6 + HSYNC宽度=5 + Hactive +后消隐HBP=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txt文件,但是没看懂 HT,VT是什么意思?
TK050F9068_RGB参考参数:
水平扫描:总PCLK,HT=495; ...

来自古老的电子枪扫描 而后被vga rgb hdmi等等继承  大一点液晶屏很多也支持无历史包袱的像素点对应时钟数模式吧
找vga时序说明是你搞懂那几个参数最方便的办法。。。

网友:
前不久买了一块屏,还要写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