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CB板材质,板子厚度0.28mm

楼主(2020-03-21):
咨询天线电路板材质,谢谢。

1.一个天线电路板,板材有一些硬度,对折,折断后材质是纤维,里面有点白色(好像所有电路板材质都是纤维的吧).

2.去掉后面的3M胶和黑色哑光的膜,厚度在0.28mm,FR-4材质的厚度是0.4mm,因为硬度也不是FPC的材质。

问题1:这个材质是什么材质,嘉立创能制作这个厚度或是该材质的电路板吗?

问题2:因为是天线电路板,需要粘到壳体上,所以这个3M胶和PCB做到一起,是否有能做的厂家,麻烦提供一下其他厂家信息。

谢谢回复帖子。

PS:图片添加不进去,后面回帖再添加试一试。

楼主:
上传图片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能用FPC柔性电路板代替吗

网友B:
如果是单面PCB就无所谓

网友C:
类似这样子的FPC天线吧,硬的就厚一点,软的就薄一点。一般是直接找天线厂家,PCB+3M胶+焊好线。
我知道的有美杰电、博安通、中天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能用FPC柔性电路板代替吗

可以制作FPC的或是FR-4材质的,厚度0.4或这其他厚度的,进行测试验证性能,对比。

如果可以找到图片中的制作厂家,那就直接制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面PCB就无所谓

是单面板。

材质不同,或是材质相同,厚度不同,测试曲线是否有不同?我也不知道,需要测试验证,看效果。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这样子的FPC天线吧,硬的就厚一点,软的就薄一点。一般是直接找天线厂家,PCB+3M胶+焊好线。
我知道的 ...

谢谢回复。

谢谢提供制作厂家。

天线的PCB材质不同,担心有一定影响。

图片中这样的做好的,进场还需要做什么测试吗?量很大,应该会抽检吧。

这类天线的一致性要比弹簧的天线一致性高很多。

网友:
FR4有0.2mm的,我以前买过这种板子。不过没在外面做过
一般不是高端产品,都是用FR4,其他射频专用板材太贵(3-10x)

网友:
看图不像ROGERS。看我图像我这个是ROGERS的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