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串18650电池充放电使用方案

楼主(2020-03-21):
我想用2节18650锂电池串联了给一个单片机电路供电,当然之间是要加LDO芯片的。本人对锂电池使用不了解,请教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2节锂电池充放电使用方案,谢谢了!

网友A:
锂电池需要加两串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充电用恒压恒流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需要加两串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充电用恒压恒流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

没有这方面的实战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方面的实战资料?

保护板最简单的么就那种两个dw01+双mos,复杂点么有很多多串的锂电保护芯片可以用,如果像笔记本那样可靠性要求高么基本都是用的双路锂电保护方案
恒压恒流电源基本就开关电源加俩运放,一个控制最高电压一个控制最大电流,如果需要充满绿灯显示就再加个运放控制转灯电流
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你自己网上搜搜很多资料的

楼主:
谢谢wmc的回复,我按照你说的看看。非常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最简单的么就那种两个dw01+双mos,复杂点么有很多多串的锂电保护芯片可以用,如果像笔记本那样可靠 ...

那种专用的 单科  双节 充电芯片  3节充电芯片的    是这样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专用的 单科  双节 充电芯片  3节充电芯片的    是这样的原理吗?

原理都差不多的

网友:
TP4056充电板试一试

网友:
关注。  最近想做七串充电、保护板。

网友:
先在淘宝买一个两串带保护板的电池组,电流小就用LDO降压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谢谢你们这些经验丰富的大侠啊

网友D:
  tb上1~4节18650的成品pcb也就1.5x~2.x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上1~4节18650的成品pcb也就1.5x~2.x元一片

是啊,但不知可靠性怎样?

网友E:
如果只是给单片机供电,建议不要串联,用并联的,这样电池充电和保护相对简单,也比较成熟可靠,

否则,2S的保护电路贵一点不说,USB输入还要考虑升压充电,芯片也不好选型,还要要考虑两个电池

的一致性,内阻,容量,电压等,能不串联最好不要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给单片机供电,建议不要串联,用并联的,这样电池充电和保护相对简单,也比较成熟可靠,

否则,2S ...

非常感谢你的很好的建议。就是我们电路是早年定行用5V单片机的方案,3.7V供电给5V需要升压电路啊

网友:
那也不用2S的电池,单节锂电升压到5V的很容易,整体方案肯定是这个方案更稳定更合理更低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