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直接对外,如何隔离?

楼主(2020-03-21):
需要把STM8的串口引到外面,插拔通讯,想先隔离一下在引到外面,这样安全一些。
请教各位老大,能不能简单的在STM8的TXD  RXD管脚上串联个电容,之后经过电容隔离后再对外,这样能正常进行串口通讯么?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光耦隔离

有源的么?空间有限,而且是微功耗的产品,不想用有源方案。

网友:
就TX发送,波特率低感觉可以一试

网友B:
串联电容,亏你想的出来。正确应该是串联电阻加TVS,或者用芯片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容,亏你想的出来。正确应该是串联电阻加TVS,或者用芯片隔离

串联电阻还能是隔离么?都导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电阻还能是隔离么?都导通了。

并联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简单情况串个电阻就行,20-1K

网友:
与5楼差不多: R + 4148SE  + R + TVS + PTC(fuse)
简化一下,就与5楼一样的

网友:
用光纤呗!

网友:
TX 接两个NPN三极管.
RX 上拉电阻+二极管

网友:
max232  max485不行?

网友:
5楼的方法一直在用,一般就够了。

网友:
串电阻+TVS一般都可以了吧,隔离只能光耦磁耦,

网友C:
外面还有供电的话,用ADUM1201之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还有供电的话,用ADUM1201之类呗。

感谢老大,ADUM1201的功耗比我用的MCU功耗还要高,用不了啊,最好是无源不耗电的。

网友:
在线上并联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和串联电阻来使用

网友:
可以参考485的输出电路
PTC+压敏+TVS

网友:
串电阻+TVS管  +1

网友:
串电阻+ESD二极管

网友:
这样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