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STM8, 删掉长度256的数组,编译出来长码长度不变

楼主(2020-03-21):
我加了一个 const uint16_t TempTab[256]

后面想再加一个数组的时候发现空间超了。

然后,我发现我只有1百多字节。

所以,我去删掉这个const uint16_t TempTab[256]

结果还是编译出来,代码长度不变。

这个数组,我是有调用的, 不是没调用可能被优化掉那种

晕了。

IAR 3.11.1
MCU stm8s003

网友A:
你清一下工程。根据经验,是旧文件在做怪。

还有,你仔细看一下是报找不到符号的链接错误还是空间不够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清一下工程。根据经验,是旧文件在做怪。

还有,你仔细看一下是报找不到符号的链接错误还是空间不够的错 ...

谢谢,指点,

我看一下英文,感觉大意思是 no enough setion.

应该是不够空间吧

另外,接触IAR 3天, 还不知道怎么清工程

楼主:
清了工程之后,发现在还是一样。

然后发现在,用STM的库真的太占空间了。

我现在把一些库函数换成寄存器直接操作,可以省好多空间

网友:
完整编译一下呢?

网友:
优化级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了工程之后,发现在还是一样。

然后发现在,用STM的库真的太占空间了。

也是在 STM8S003 上写软件,开发中发现 Flash 不够用了,我把操作全部换成寄存器操作模式。
比如要用硬件 I2C 的库,先看官方库的实现,再把相应的函数精简到 my_i2c.c 中。
一边精简,一边看 list 中 Flash 字节的占用量。

后来还是把程序放进去了。事后自己都觉得好搞笑(完全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原因是硬件先生产出来,而软件还没有准备好,又没有大容量 pin to pin 兼容的型号。
虽然干了一些苦力,但这个过程却增加了 STM8 的了解。

网友:
你把那个生成 lst 文件的选项打开,查看自己声明的变量在何处,占用了多少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