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解答C/C++/Xilinx方面的较难问题, 欢迎提问

楼主(2020-03-21):
RT,Xilinx用了多年了,除了Zynq没怎么折腾过,其它基本都用过,坑淌过不知多少了。从今天开始每天抽出一定时间解答有关的难题——注意,简单的问题请不要来这问。

哪些是简单的问题:
(1)一大堆warning之类的。比如信号被优化掉了,请(1)检查信号有没有输出,(2)检查io port list是否把output/inout写成input了(用ISE模板生成器容易出这问题)。
(2)时序不对。请(1)检查always块是用的=还是用的<=,(2)如果是组合逻辑,assign的话注意检查是否会造成环路,仿真会卡死,(3)仿真器不能有效处理组合逻辑的多时钟域边沿翻转问题,仿真跨时钟域模块时请根据情况自行添加延时。
(3)语法问题等等。常用运算符的问题请不要耽误大家时间,谢谢。请多用()把每一个运算包含起来,以免产生比较优先级歧义的问题,谢谢。

除此之外的大部分都是比较难的问题了,我不可能做到全会,但是至少我淌过的坑一般不会再淌一次。注意:Task,Function之类我没用过,也不会用,有关这一块的我不会解答。

较难问题示例:
(1)一个多时钟域系统在某个输出端口收到的数据个数不对。——请检查数据通道的时钟是否正确配置。错误的时钟在设计良好的异步模块里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会造成数据出错。
(2)状态机运行不稳定,很容易卡死。——请检查是否有异步状态输入(包括pin直接输入的,只要是跨时钟域的都算)。
(3)流水线速度上不去。——检查组合逻辑深度(看pr时序报告)。还有,流水线不应当过宽(因为FPGA不适合宽输入的组合逻辑,先天缺陷,片内布线资源基本可以认为是平面的,过于密集的信号布不开)。等等。
(4)AXI协议有时会卡死。——注意当且仅当wvalid & wready或rvalid & rready时抓wlast或rlast,部分IP在前面信号组合无效时会输出随机信号。此外,aw/w和ar/r信号组务必做成完全并行的,同时必须相互握手保证idle状态同步。部分IP要求数据先行。自己设计AXI模块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5)时序总是不过。——看一下报错的最长路径,有些路径在仔细设计过之后可以忽略warning,跨时钟域操作如有握手或fifo的请设TIG或false path,以免给布线带来问题。此外,部分器件存在挖空的区域(硬件IP核占用区域),会导致周边走线困难,这种情况只能降频,没别的办法。
(6)批量产品总有异常。——做约束时把时钟加快10~30%,比如输入25M就约束到30M以上。因为FPGA也是有体质差异的,一般建议用最快的器件添加至少10%的时序余量生成bin,然后用普通的片子来跑。目前产品已用上千片,全部是-3生成bin,-2C片子日常用,各种环境下没发现一例时序问题。

C/C++这块,template几乎不怎么用了,日常用不到,同上,语法问题请自己查书上网搜,涉及系统调用等功能代码请上csdn找代码,这里仅仅有限解答一些疑难杂症,谢谢支持。

请不要灌水,谢谢支持。

网友A:
顶下,不过难和易,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理解是不一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不过难和易,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理解是不一样滴

这应该就是不同级别的积累了。

网友B:
朋友 ise带的逻辑分析仪如何把io信号加进来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 ise带的逻辑分析仪如何把io信号加进来观察

加个wire完事。

还有,IO应该是能直接加的。你看看你选的是不是port。

网友:
楼主整理一下遇到得一些常见问题和重要问题及解答,搞个问题集和经验分享造福坛友。

网友:
楼主分享经验套路吧

网友:
简单的问题都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wire完事。

还有,IO应该是能直接加的。你看看你选的是不是port。

io加不了 加了wire也不行…………

网友B:
我说的io就是port端口

网友:
支持楼主,这个应该不算灌水············只是为了这份热情舔砖······

网友C:
问一个跨时钟域的问题,下面这个跨时钟域的代码能不能可靠工作,将A时钟的flag同步到B时钟
前提条件:
1. clkA和clkB时钟频率差在50%以内。即A为100MHz,那么 50MHz <  B <150Mhz
2. flagA出现频率不会超过 FclkA/4。即flagA最多4个clkA出现一次
3. flagA只会保持1个时钟周期
4. syncB尽量不要扩展为3位,减少延时
module crossflag(
    input clkA,
    input flagA,
    input clkB,
    output flagB
    );
reg toggle = 0;
always @(posedge clkA) toggle <= toggle ^ flagA;
reg [1:0] syncB = 0;
always @(posedge clkB) syncB <= {syncB[0], toggle};
assign flagB = (syncB[1] ^ syncB[0]);
endmodul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跨时钟域的问题,下面这个跨时钟域的代码能不能可靠工作,将A时钟的flag同步到B时钟
前提条件:
1. c ...

不能吧,flagA最短只有一个clka时钟,clkb又比clka慢,看不到toggle的脉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跨时钟域的问题,下面这个跨时钟域的代码能不能可靠工作,将A时钟的flag同步到B时钟
前提条件:
1. c ...

兄弟,跨时钟握手本来就是大延时保证可靠性的,如果你时钟相差100%,至少要a b都延时3个周期。想省时间用fifo,然而fifo同样有至少3cyc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io就是port端口

那还是你没选好。你仔细看看chipscope选项。我已经多年不用了,调试直接读状态机看状态。chipscope只能用jtag,非常麻烦。我多年不用jtag线了。

网友:
谢谢楼主带了一个好头!

希望有余力的高手跟进,让我们这里的技术交流更高效与火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吧,flagA最短只有一个clka时钟,clkb又比clka慢,看不到toggle的脉冲吧。

toggle只在flagA上升沿变化,频率最高FclkA/4,这个是低于clkB的

网友E:
Xilinx有没有类似altera那样的内核Nios?

网友F:
有没有关于FPGA内部总线方面的资料?

和同事调项目(FPGA+DSP),同事设计了套内部总线,参考了各个处理器的寄存器管理方式,把32bit地址划分为若干个region。每个region内部是同一个时钟域的寄存器,与总线之间用小深度的fifo做跨时钟域隔离
目前用着感觉还可以,但是想看看参考资料,看看有没有可改进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ilinx有没有类似altera那样的内核Nios?

帮楼主回答这个问题了。。
有,MicroBlaze,IP核直接生成,用起来还算简单,可以用它来点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ggle只在flagA上升沿变化,频率最高FclkA/4,这个是低于clkB的

哦,确实。考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关于FPGA内部总线方面的资料?

和同事调项目(FPGA+DSP),同事设计了套内部总线,参考了各个处理器 ...

现在流行axi,你找一下。axi4是主流。包括很多ip都是axi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楼主回答这个问题了。。
有,MicroBlaze,IP核直接生成,用起来还算简单,可以用它来点灯  ...

多谢了。。。

网友G:
外行来看看,有啥入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行来看看,有啥入门资料?

找本fpga教材,然后多练多写。fpga和c++重在积累。数据结构一定要非常熟,因为fpga内部全部都是最底层的按bit分配的数据结构。

网友H:
FPGA和深度学习有什么结合的点嘛?
hls写出来的代码和xilinx家的dnndk编译出来的网络可以PK嘛?会不会手写就被取代掉了

网友I:
有hls相关的资料吗?貌似最近很流行

网友:
支持楼主!复杂的问题问不出来,先啃书……就像2楼说的,难和易,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理解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hls相关的资料吗?貌似最近很流行

因为比较成熟了。比如opencv的haar人脸检测可以直接编译出来,代价是485t的90% sram用满。资料我没有,你找hls语法。hls是扩展的c语言,有几种标准io模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H:
FPGA和深度学习有什么结合的点嘛?
hls写出来的代码和xilinx家的dnndk编译出来的网络可以PK嘛?会不会手写 ...

fpga可以做cnn核,但是复杂逻辑必须得soc紧耦合,否则面积大。目前整体还不够成熟,开源框架资源消耗极高,低端微小片子没一个能跑的,自己写可以针对性去写。软核用vexriscv即可,体积小速度快。大多数手写代码要比机器生成的代码好(当然你得熟练甚至精通,且没有冗余代码)。机器代码没有可读性,出个bug只能s13了。

网友F:
我再来问个奇怪的问题,FPGA启动用的SPI FLASH可以换vivado里没有的型号么,计划使用GD的flash,但是id应该和常用型号不一致

网友J:
楼主目前FPGA使用什么方式调试的,JTAG在线调试确实非常难用,另外之前看过楼主发的vexriscv的帖子,比较感兴趣但鉴于编译环境等问题一直是没找方向下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目前FPGA使用什么方式调试的,JTAG在线调试确实非常难用,另外之前看过楼主发的vexriscv的帖子,比较感 ...

自告奋勇回答一下。

看看 spinalhdl 的环境搭建。我用 spinalhdl 来写了一些代码,整体感觉非常好,主要是安装 msys2 的环境,安装 gcc 和 c++ 编译器,安装 verilator 用来仿真,安装 gtkwave 来查看波形。

下载 IDEA,添加 scala 的插件,然后 clone 模板库,导入,就可以做 spinalhdl 的开发。

如果对 IDE 没有兴趣,只要 vxxriscv,不原意安装 IDEA 的话,只要一个 sbt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再来问个奇怪的问题,FPGA启动用的SPI FLASH可以换vivado里没有的型号么,计划使用GD的flash,但是id应该 ...

随便接。要是怕不兼容就用x1模式(不需要特别生成mcs文件!直接在generate bitstream选项里勾上生成bin,找找spi选x1就好)。注意CFG和SPI电压要保持一致,要么都1.8要么都3.3。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告奋勇回答一下。

看看 spinalhdl 的环境搭建。我用 spinalhdl 来写了一些代码,整体感觉非常好,主要 ...

不建议让他折腾spinalhdl了,这货语法完全不一样,入门看似简单,但是想做深很难。我verilog用了8年才达到现在这程度,之前看了看spinalhdl就没太大兴趣了——貌似这个东西就是为了vexriscv开发的。而且低版本有bug,生成的rv32核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目前FPGA使用什么方式调试的,JTAG在线调试确实非常难用,另外之前看过楼主发的vexriscv的帖子,比较感 ...

当你深入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JTAG的鸡肋了。用这货编译一遍时间要长一倍,而且必须得接下载线。而我手边没有一条下载线了——全坏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当你深入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JTAG的鸡肋了。用这货编译一遍时间要长一倍,而且必须得接下载线。而我手边 ...

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用什么方式调试呢,目前我用的z7,ps部分还可以不用下载器,pl部分就不行了,没找到调试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用什么方式调试呢,目前我用的z7,ps部分还可以不用下载器,pl部分就不行了,没找到调 ...

直接把状态机导出来就好。务必做好前仿。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建议让他折腾spinalhdl了,这货语法完全不一样,入门看似简单,但是想做深很难。我verilog用了8年才达 ...

缺点的确如此,毕竟是一个开源软件。

优点就是:1,更少的代码量,2. 友好的 IDE 环境,3,如果不是特别在意,有一些常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K:
缺点的确如此,毕竟是一个开源软件。

优点就是:1,更少的代码量,2. 友好的 IDE 环境,3,如果不是特别 ...

代码量一点都不少。框架自己代码都一大堆了。比如要点个灯,我记得例程里面足足写了十几行代码。而且是扩展的java语法——如果对java非常熟可以考虑折腾。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代码量一点都不少。框架自己代码都一大堆了。比如要点个灯,我记得例程里面足足写了十几行代码。而且是扩 ...

要看工程的体量,对于小工程的确不会少写代码,对 systemverilog 也没有优势,工程量大的时候,而且组件需要经常重用的时候就省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看工程的体量,对于小工程的确不会少写代码,对 systemverilog 也没有优势,工程量大的时候,而且组件 ...

但是verilog模块也一样复用啊。工程量大的话,我就会把层级弄得足够深,这样每层就很简单了。

对了,还有就是可靠性。verilog是经过几十年工业验证的,包括intel,amd都是写的veri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verilog模块也一样复用啊。工程量大的话,我就会把层级弄得足够深,这样每层就很简单了。

对了,还 ...

呵呵,个人以为,spinalhdl 和 chisel 不是要替代 verlog 的,而且用 spinalhdl 也还是需要 verilog 的基础。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随便接。要是怕不兼容就用x1模式(不需要特别生成mcs文件!直接在generate bitstream选项里勾上生成bin, ...

但是使用ID不同的flash,vivado会报错啊,没办法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使用ID不同的flash,vivado会报错啊,没办法烧写

不要用vivado,直接烧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用vivado,直接烧spi。

好吧,这也是种方法

网友:
外行来看看,热闹不热闹

网友M:
S6锁相环有时锁不住,那个锁相环是通过哪组电源供电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S6锁相环有时锁不住,那个锁相环是通过哪组电源供电的?谢谢

你把频率控制好。s6 pll只能锁400~1000mhz vco。

网友:
我是外行,也点进来看看热闹

网友N:
想学FPGA不知道怎么开始好一点. 买个开发板, 按例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学FPGA不知道怎么开始好一点. 买个开发板, 按例程搞?

推荐 http://zipcpu.com/tutorial/

网友O:
想请教一下做FPGA行情好吗 转行难度高吗 待遇方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想请教一下做FPGA行情好吗 转行难度高吗 待遇方面如何

这就不清楚了,但是如果积累不够,项目是做不出来的。fpga对整体素质要求很高。

网友:
外行人来看热闹

网友:
楼主说一下做这个待遇能到多少?

网友P:
引用 楼主:
直接把状态机导出来就好。务必做好前仿。

"状态机导出来",用逻辑分析仪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状态机导出来",用逻辑分析仪看波形?

用任何方式看都可以,UART,USB,etc。逻辑分析仪是最笨的办法。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用任何方式看都可以,UART,USB,etc。逻辑分析仪是最笨的办法。

当设计数模混合处理系统,混合信号示波器是必要的,靠uart等根本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Q:
当设计数模混合处理系统,混合信号示波器是必要的,靠uart等根本不现实

除了射频,没有什么是uart搞不定的(当然c代码要在pc仿真好)。

网友R:
有个c的小白问题想请教一下,c51中如何对io进行指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个c的小白问题想请教一下,c51中如何对io进行指针操作?

c51好像不行,那是sfr直接寻址。你可以考虑写个函数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c51好像不行,那是sfr直接寻址。你可以考虑写个函数来调。

函数也不能操作可变的sfr啊。这种sfr设计完全是个怪胎。没法做个指向sfr的指针。

网友S:
引用 楼主:
c51好像不行,那是sfr直接寻址。你可以考虑写个函数来调。

除非,你写一大堆函数,每个函数固定操作一个sfr,然后用指针指向这一大堆函数中的某一个。
这也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S:
除非,你写一大堆函数,每个函数固定操作一个sfr,然后用指针指向这一大堆函数中的某一个。
这也很烦。 ...

一个switch case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switch case就搞定了。

对,siwtch case每一项操作的sfr地址是常数就行。
大不了写128个case项,这样就能动态操作全部sfr了

网友T:
一个有单数的数组,如何取中间值?是要排序才行吗?想知道有没更快的方法,如3个,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个有单数的数组,如何取中间值?是要排序才行吗?想知道有没更快的方法,如3个,5个 ...

中值滤波比较麻烦。3阶直接比,5阶数据可以(1)两两比较,做一个大表,(2)针对比值大表做一个查找表,(3)根据查找表选择数据。大概需要3072bit的ram。

3x3的有快速算法,先按行排序,再按列取最大,中间,最小,然后再取中间。

网友:
谢谢!我目前只想到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个c的小白问题想请教一下,c51中如何对io进行指针操作?

好奇,为啥要把这些SFR全部映射一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跨时钟域的问题,下面这个跨时钟域的代码能不能可靠工作,将A时钟的flag同步到B时钟
前提条件:
1. c ...

你这个简单啊,clkA将flagA脉冲展宽为2个脉冲宽度,然后经过clkB两级同步就行了啊,这样经过同步到clkB,延时最多就2个clkB时钟呗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跨时钟域的问题,下面这个跨时钟域的代码能不能可靠工作,将A时钟的flag同步到B时钟
前提条件:
1. c ...

最好另外开贴。
PS, 大赞楼主分享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任何方式看都可以,UART,USB,etc。逻辑分析仪是最笨的办法。

小资源fpga,调试伤不起,项目开始阶段得用资源多很多的pintopin的先调试

网友U(2020-06-11):
请教一下楼主,vivado调用modelsim仿真时,每次代码修改都要重新打开modelsim吗,有没有办法在modelsim中只编译修改的部分,然后直接重新开始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楼主,vivado调用modelsim仿真时,每次代码修改都要重新打开modelsim吗,有没有办法在modelsim中只 ...

modelsim我也不会用它直接仿真。但是并不算太耗时啊。你要是折腾fpga把cpu换成最新的吧,r7 3700x起步,固态换nvne,能节省一大半编译时间。

网友U:
引用 楼主:
modelsim我也不会用它直接仿真。但是并不算太耗时啊。你要是折腾fpga把cpu换成最新的吧,r7 3700x起步, ...

那你怎么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那你怎么仿真呢?

ise直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楼主,vivado调用modelsim仿真时,每次代码修改都要重新打开modelsim吗,有没有办法在modelsim中只 ...

可以只运行modelsim,运行仿真,修改代码,确认代码没问题了,再启动vivado进行综合布局布线。

网友V:
(6)批量产品总有异常。——做约束时把时钟加快10~30%,比如输入25M就约束到30M以上。因为FPGA也是有体质差异的,一般建议用最快的器件添加至少10%的时序余量生成bin,然后用普通的片子来跑。目前产品已用上千片,全部是-3生成bin,-2C片子日常用,各种环境下没发现一例时序问题。

~~~做时序约束时,选好器件之后,ise软件就已经考虑了器件个体差异,如果出问题,可能是你没有考虑晶振或时钟的抖动,所以不建议约束时把时钟加快来约束,而是约束时加上晶振或时钟的抖动。另外不理解你为什么在最快的片子上加大约束来生成bin再到普通的片子上跑?多此一举而且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V:
(6)批量产品总有异常。——做约束时把时钟加快10~30%,比如输入25M就约束到30M以上。因为FPGA也是有体质 ...

器件批量一致性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是应用在24x365场合的。加抖动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留出足够余量才能做到。

网友:
支持楼主,很想学习下xlinix方面的知识

网友:
顶个,楼主,理解深刻

网友:
支持楼主,只是为了这份热情舔砖····

网友:
支持楼主,逛贴也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W:
请教楼主一个c语言enum方面的问题。
我现在在用mdk编译环境,由于程序结构的要求,enum必须为两个字节。
我现在能想到的办法是再每个type enum结构体的最后定义个16bit的变量,这样编译器会自动将enum编译为2个字节。
我使用到的type enum比较多,每个都加很麻烦。
楼主有没有好的实现type enum 2字节的方法,或者退而求其次,使用一些技巧,
让每个type enum最后自己增加一个16bit变量。

下面是我现在的实现方式:
#define FORCE_ENUM_SIZE (0xFFFF)
typedef enum tagSPEED_CONTROL_SOURCE
{
  SPEED_PANEL_SRC   = 0,      /*!< Speed given by the panel                 */
  SPEED_AI_CTRL     = 1,      /*!< Speed given by the analog input          */
  SPEED_COM_CTRL    = 2,      /*!< Speed given by the modbus protocol       */
  SPEED_CAN_CTRL    = 3,      /*!< Speed given by the CAN(private protocol) */
  ENUM_FORMAT_FILL  = FORCE_ENUM_SIZE
} SPEED_CONTROL_SOURCE_T;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楼主一个c语言enum方面的问题。
我现在在用mdk编译环境,由于程序结构的要求,enum必须为两个字节。
我 ...

你这问题有点 VC和gcc等默认是int型,会占4个字节。如果enum后面跟的是个uint16,则后面的变量一般会自动对齐到变量位宽,除非指定pack大小。

通常情况下C99和C++规范是支持typedef enum : uint16_t之类的声明,表示这个enum用某一类存储大小。但是不是所有编译器都能支持。所以你可以使用typedef来做操作:

typedef uint16_t SPEED_CONTROL_SOURCE;

则例化为:SPEED_CONTROL_SOURCE tSPEED_CONTROL_SOURCE,
赋值的时候用tSPEED_CONTROL_SOURCE = (SPEED_CONTROL_SOURCE)tagSPEED_CONTROL_SOURCE::SPEED_PANEL_SRC来操作(注意域声明符只有C99/C++才支持,可以去掉,但是C++11强类型enum必须使用域声明符),会麻烦一些,或者直接关掉编译器警告。

你先试一下enum : uint16_t声明,看看能不能编译过。不行的话就重新指定uint16_t 为enum名。据我的试验,VC6只能用后者,gcc都可以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这问题有点 VC和gcc等默认是int型,会占4个字节。如果enum后面跟的是个uint16,则后面的变量 ...

我知道要求有些蛋疼
mdk中编译器会根据enum赋值的情况自动调整enum占用的字节数,编译选项可以指定为int型,这又与我的要求不符。
您提出的这种方式有些复杂,项目中不大合适。
我再研究一下,多谢回复。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W:
我知道要求有些蛋疼
mdk中编译器会根据enum赋值的情况自动调整enum占用的字节数,编译选项可以指 ...

我与层主有同样的需求,
因此我的enum是作为一个modbus寄存器,而modbus寄存器必须是16-bit的。
我使用IAR for MSP430编译环境,也是采用层主相同的方法,因为也不支持enum xxx : uint16_t语法。

网友X:
C++使用线程可以100ms执行一次吗?线程开启后,CPU使用率占到50%,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X:
C++使用线程可以100ms执行一次吗?线程开启后,CPU使用率占到50%,有什么办法解决? ...

加个sleep就搞定了

网友:
为楼主的无私奉献点个赞!

网友:
为楼主的无私奉献点个赞!最近没有时间上网!来冒个泡!

网友:
支持,希望在这个帖子下多学习,取得进步

网友X(2020-08-15):
请楼主介绍下,多文档设计,如果躲开MFC,C++还有比较容易上手的工具吗?还有上次提到的线程里加SLEEP(100),加上后CPU的占用率仍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楼主介绍下,多文档设计,如果躲开MFC,C++还有比较容易上手的工具吗?还有上次提到的线程里加SLEEP(100) ...

不知道了。qt你可以看看。cpu 100%还是你代码有跑,没有执行sleep,你调试。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了。qt你可以看看。cpu 100%还是你代码有跑,没有执行sleep,你调试。 ...

谢谢,还有个情况,比如我想开个120秒的定时器,第一种settimier(1,1000,null);然后计数;第二种第一种settimier(1,120000,null);两种定时的时间并不准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还有个情况,比如我想开个120秒的定时器,第一种settimier(1,1000,null);然后计数;第二种第一种se ...

pc本来就不精确。你可以用mutex配合timeout用。

网友Y(2020-10-09):
请教两个关于 C++的问题,也是困扰我两天的问题。
此处 typedef 的函数指针定义为啥我不能放在类里面,图中第二个箭头所示的方向,放在里面就会报错,参见最下面一个箭头。

2、我在移植一个 shell 类的时候,涉及到函数指针的问题,本意上 shell 的命令都是通过 public 的外部函数进行添加,如下:
void X_Shell::addCommand(const char *name, ShellFunctionT functionPoint)
{
        strncpy(&this->_staticCommand[X_Shell::commandCount].commandName[0], name, sizeof(this->_staticCommand[X_Shell::commandCount].commandName));
        this->_staticCommand[X_Shell::commandCount].functionPoint = functionPoint;

        X_Shell::commandCount++;

        if (X_Shell::commandCount >= X_SHELL_MAX_CMD_COUNT)
        {
                this->_shellSerial->print("Too many commands has been added!\r\n");
        }
}

其中
_staticCommand

的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char commandName[X_SHELL_CMD_NAME_MAX_LENGTH];
        void (*functionPoint)(char argc, char *argv);
} CommandT;

我为了内置一个保留命令,“ls”,所以将这个命令加入
_staticCommand[0]

但是在构造函数中初始化的的时候一直报错,
X_Shell::X_Shell(HardwareSerial &serial)
{
        this->_shellSerial = &serial;

        strncpy(this->_shell.userName, X_SHELL_USER_NAME, sizeof(this->_shell.userName));

        strncpy(this->_staticCommand[0].commandName, "ls", sizeof(_staticCommand[0].commandName));
        this->_staticCommand[0].functionPoint = this->shellListCommand;

        this->_shell.command = &_staticCommand[0];
}

其中shellListCommand的定义如下:
void X_Shell::shellListComman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strcmp("all", &argv[argv[1]]))
        {
                for (uint8_t i = 0; this->_staticCommand[i].functionPoint != NULL; i++)
                {
                        this->_shellSerial->printf("%s\r\n", this->_staticCommand[i].commandName);
                }
        }
        else if (!strcmp("-v", &argv[argv[1]]))
        {
                this->_shellSerial->printf("%s\r\n", X_SHELL_VERSION);
        }
        else
        {
                this->_shellSerial->print("ls [options]\r\n");
                this->_shellSerial->print("options: \r\n");
                this->_shellSerial->print("\t -v \t: Show version\r\n");
                this->_shellSerial->print("\t all \t: show all commands\r\n");
        }
}

看到网上说涉及到类的函数指针,需要把成员函数声明为 static,这块也不是很理解,还是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教两个关于 C++的问题,也是困扰我两天的问题。
1、
此处 typedef 的函数指针定义为啥我不能放在类里面, ...

1 typedef确实是类似于define的东西,但是又不一样,一般是放顶层头文件或者全局,具体你要查c++标准,我也没这样用过。

2 报什么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typedef确实是类似于define的东西,但是又不一样,一般是放顶层头文件或者全局,具体你要查c++标准, ...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你加个强制类型转换试试,或者先弄成void*再转换。类里面的函数一般来说都是全局的,继承的函数会通过virtual ptr表去找。

网友Y:
引用 楼主:
你加个强制类型转换试试,或者先弄成void*再转换。类里面的函数一般来说都是全局的,继承的函数会通过vi ...

而类成员函数指针就不仅仅是类成员函数的内存起始地址,还需要能解决因为C++的多重继承、虚继承而带来的类实例地址的调整问题,所以类成员函数指针在调用的时候一定要传入类实例对象。

https://blog.csdn.net/qq_3766843 ... 9#comments_13380571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而类成员函数指针就不仅仅是类成员函数的内存起始地址,还需要能解决因为C++的多重继承、虚继承而带来的 ...

所以我叫你强制转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请教两个关于 C++的问题,也是困扰我两天的问题。
1、
此处 typedef 的函数指针定义为啥我不能放在类里面, ...

1。放到外边是全局的定义,类型是ShellFunctionT,放到类里边定义类型是X_Shell::ShellFunctionT
2。void X_Shell::shellListCommand(char argc, char *argv) 是 void (X_Shell::*)(char , char *)类型,不是void (*)(char , char *) 类型
void (X_Shell::*)(char , char *)是类成员函数指针,参数隐含this指针,是和X_Shell类的实例绑定的,可以使用this指针访问类内部变量。
void (*)(char , char *)不和任何类实例绑定,不能使用this指针。
类内部的static 函数不和类绑定,static void X_Shell::shellListCommand(char argc, char *argv)不和任何类实例绑定,不能访问类内部非static变量

为了通用的话接口不要定义为void (*)(char , char *),定义成std::function<void(char,char*)> 类型,类外的函数和static函数直接传进来,
类内部的函数用std::bind绑定下在传进来

网友Z:
楼主好人,请教个问题:现在用C#编一个界面,里面有一部分实时显示摄像头图像,现在需要拍一张照片,然后在和摄像头实时采集图像进行对比。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楼主如有思路,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好人,请教个问题:现在用C#编一个界面,里面有一部分实时显示摄像头图像,现在需要拍一张照片,然后在 ...

对比什么?你这可能涉及到图像检测或图像识别领域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显示,那你一边一个好了,静态图像最简单的可以用picture控件,但是注意csharp的picture控件非常难用(加载图像文件之后会占有文件句柄造成文件被系统锁定),而且动态刷流时极易崩溃,如果不在乎cpu可以用opengl。mfc做这件事比csharp要方便10000倍。

网友:
点赞,支持你,大佬!

网友Z:
引用 楼主:
对比什么?你这可能涉及到图像检测或图像识别领域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显示,那你一边一个好了,静态图像 ...

拍摄的图像是用于对比位置的,就是拍摄一张图片,然后和摄像头里面的图像进行对比,发现位置有偏差了就纠正偏差,使之对齐。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Z:
拍摄的图像是用于对比位置的,就是拍摄一张图片,然后和摄像头里面的图像进行对比,发现位置有偏差了就纠 ...

那你这得做图像匹配,你找找opencv。

网友Z:
引用 楼主:
那你这得做图像匹配,你找找opencv。

拍个照片只是参考,调节位置,是手动调节的,不是自动调节,用不着OPENCV。我现在是获取了摄像头的实时图像,也可以拍照,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图片叠加在摄像头的实时图像上,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拍个照片只是参考,调节位置,是手动调节的,不是自动调节,用不着OPENCV。我现在是获取了摄像头的实时图 ...

取bitmap,然后直接用指针访问就行了。网上有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bitmap,然后直接用指针访问就行了。网上有例程。

好滴,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A:
main()
{
        signed char i;
        i=0xff;
        D1=0;
        if(i==0xff)
                D1=0;
        else
                D1=1;
        while(1);
}

这段代码的执行结果 D1为1,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段代码的执行结果 D1为1,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按signed char,那么它=-1,显然不等于0xff(255)。当值未显式定义长度时,编译器默认为标准int类型数据。

网友:
谢谢wye11083,应该是将i的值转换成 int 类型,变为0xffff,与 0xff 不相等了。

网友AB:
我设计的ZNYQ的板子SD卡启动不了,同样的最小系统板子做了几款,其他的都可以,有一款的就是无法启动,困惑一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设计的ZNYQ的板子SD卡启动不了,同样的最小系统板子做了几款,其他的都可以,有一款的就是无法启动,困惑 ...

(1)查ddr3,(2)串口跟踪uboot信息,(3)检查ps复位,progb,initb,d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1)查ddr3,(2)串口跟踪uboot信息,(3)检查ps复位,progb,initb,done,

1,DDR部分重新配置参数表了,
2,串口无输出,但是示波器上能测量到读写的波形
3:PS复位是好的,initb,done 肯定不对啦

网友(2020-11-24):
在那里向楼主提问呢

网友AC:
目前学习FPGA CPLD优先选 Xilinx还是Altera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目前学习FPGA CPLD优先选 Xilinx还是Altera

xilinx功能更强大,没有altera了,现在叫intel。xilinx熟了可以考虑安路紫光高云等国产系了,现在可堪用了。

网友AD:
在a.h中定义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a
{
   int x;
}tA;

在b.h中引用tA
#include “a.h”
typedef struct b
{
   tA ab;
}tB;

在c.h中引用tA,tB
#include “b.h”
typedef union c
{
  tB bc;
}tC;
这样写MDk回报\Application\b.h(183): 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请教大神,怎样才能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在a.h中定义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a
{

这typedef struct后面名字放到结构体后面试试。标准c似乎不支持这么写,vc一样会报错。

网友AE:
楼主想请教一下用FPGA做高速信号处理的问题。我现在采样率是3.2G,FPGA的时钟是200M的,相当于一个时钟周期回来16个数据。我现在想对数据做一下滤波(调用FIR的ip核),但是FPGA的时钟只有200M,一个时钟周期出来一个数据的话,数据根本处理不过来。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想请教一下用FPGA做高速信号处理的问题。我现在采样率是3.2G,FPGA的时钟是200M的,相当于一个时钟周期 ...

那你只能放16个核 并行平推了。

网友AF:
请教如何评估一个FPGA的并行总线,能够可靠的驱动多个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教如何评估一个FPGA的并行总线,能够可靠的驱动多个从机?

示波器看沿。

网友AG:
回答了多少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回答了多少问题了?

没几个。。

网友AH(2021-02-09):
求vivado2020.2版本的一个破解license文件,网上搜到的链接都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求vivado2020.2版本的一个破解license文件,网上搜到的链接都不存在

随便找一个就能用,所有版本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找一个就能用,所有版本通用。

找到的有的要会员积分下载,有的链接不存在(百度分享,无一例外),先装一个vivado HL WebPACK(期间限定版的)。不知道限定哪些期间,我要用的器件是zynq7035,不知道会不会有限制

网友AI(2021-06-01):
请教大神,如何动态生成函数指针:
如下
typedef void (*PFUN)(void)

void taskConstruct(PFUN fn, const uint8_t period)
{
    _SS
    WaitX(period);
    fn();
    _EE
}

PFUN taskCreate(PFUN fn, const uint8_t period)
{
    taskConstruct(fn, period);

    return taskConstruct;
}

我希望每次taskCreate返回一个新的taskConstruct函数指针,而不是固定的或者要提前写好可能的函数,把指针映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教大神,如何动态生成函数指针:
如下
typedef void (*PFUN)(void)

没见过你要的语法。你要对每种数据类型设置一个不同的函数?那就用define,用#define func(a,b) (a)_##(b)这种动态生成函数。具体用法请参考openblas的kernel函数,它的所有函数名都是cname,通过编译时根据一大堆define生成对应符号和优化过的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你要的语法。你要对每种数据类型设置一个不同的函数?那就用define,用#define func(a,b) (a)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你要的语法。你要对每种数据类型设置一个不同的函数?那就用define,用#define func(a,b) (a) ...

用define似乎还是不行,因为define的函数在调用处是直接拷贝代码,无法获取函数指针,我需要函数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用define似乎还是不行,因为define的函数在调用处是直接拷贝代码,无法获取函数指针,我需要函数指针 ...

应该不是。你语法写错了可能。或者你转一下,比如func fn=dfunc(x,y);
调用fn(...);
然后返回fn。这样fn是生成的函数。
否则blas就吃翔了。毕竟blas代码里面全是cname,不存在详细指定的函数名。这也因为blas的kernel函数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器件批量一致性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是应用在24x365场合的。加抖动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留出足够余量才能做 ...

楼主这个方法确实是个很好的思路,回头试一下效果

网友(2021-07-03):
为楼主的无私奉献点个赞

网友:
靠长时间积累

网友AJ:
现在只会一些简单的verilog语法,请问如果要深入学习的话,路径是什么。自己写一个cpu这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J:
现在只会一些简单的verilog语法,请问如果要深入学习的话,路径是什么。自己写一个cpu这种怎么样? ...

有钱有闲可以自己慢慢写,一般fpga建议用vexriscv。verilog想要深入必须得有实际项目支持,然后是把语法弄熟,数字电路基础搞熟,常用数字电路模型记熟,然后就能写好一些中低复杂度模块了。流水线算法的可以用hls从c语言转,但hls对ram支持不太好。

fpga代码优化是个长期工作,如果你只是突然的想去学一下,那么不一定能学成。毕竟硬件跟软件是完全的2套不同的东西,硬件更着重积累,积累不够,github也没用。虽然用软件的方法去写多数也能用,然而资源和效率不一定行。

网友(2021-10-23):
学软件难吗老铁哥

网友AK:
请教LZ,spartan 6器件在往flash烧写软件时,所有的user io会输出高电平,这个会导致我们的控制电路有问题,有没有办法让他输出低?

网友AL:
引用 楼主:
那还是你没选好。你仔细看看chipscope选项。我已经多年不用了,调试直接读状态机看状态。chipscope只能用 ...

想知道楼主不用JTAG仿真器是如何调试FP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请教LZ,spartan 6器件在往flash烧写软件时,所有的user io会输出高电平,这个会导致我们的控制电路有问题 ...

没办法。io只有上拉和悬空两种状态(pudcb管脚控制)。甚至国产fpga下载程序时io状态不确定,随机。所以你要在外面用强下拉(大约2~3k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想知道楼主不用JTAG仿真器是如何调试FPGA的

加个uart,封装一个vexriscv内核,剩下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写ip,之二是写c++代码,printf打印自然很正常了。有usb可以快速收发指令,这样可以读ip预设的状态口分析。

网友AK:
引用 楼主:
没办法。io只有上拉和悬空两种状态(pudcb管脚控制)。甚至国产fpga下载程序时io状态不确定,随机。所以 ...

spartan配置手册中说FPGA在配置阶段(包含初始化和编程)输出电平上拉/下拉受HSWAPEN引脚控制,实测FPGA正常上电启动,初始化,FPGA内部编程确实受这个控制。在烧写外部FLASH时,HSWAPEN无论我拉低还是拉高,USER IO输出都是为高,难道外部FLASH编程不能算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spartan配置手册中说FPGA在配置阶段(包含初始化和编程)输出电平上拉/下拉受HSWAPEN引脚控制,实测FPGA ...

你用jtag下载的spi?。。那个就不清楚了。我们通常使用isp下载,jtag已经好几年没用过了。

网友AK:
引用 楼主:
你用jtag下载的spi?。。那个就不清楚了。我们通常使用isp下载,jtag已经好几年没用过了。 ...

焊接上去了的空白片子应该只能用JTAG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焊接上去了的空白片子应该只能用JTAG了吧?

自己留出来spi线,拉低progb可以直接烧spi

网友AM(2022-01-01):
请教楼主

新手偶得1个IC  xc9572 查资料好象不是单片机  手头没有编程器啥的   只有USB2TTL / STLINK / USBASP 这几种线

怎么测试其是好是坏?  常用元件可以搭个最基本的电路来诊断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请教楼主

你找个古董有并口的电脑,可以做个并口下载线。xilinx的并口连接是开源的,就是要在bios改成epp?模式(不兼容ecp模式)。

网友AM:
引用 楼主:
你找个古董有并口的电脑,可以做个并口下载线。xilinx的并口连接是开源的,就是要在bios改成epp?模式( ...

大神真是博学呀

这个东东有简单的测试方法吗

如果有并口编程器   是通过上位机可以发一个直观的测试吗
可以接个LED看结果吗
请给指导指导

我先找下并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大神真是博学呀

这个东东有简单的测试方法吗

你还得下个ISE 10.1或者能支持的版本,然后打开impact就可以查找设备了。一般CPLD比较扛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得下个ISE 10.1或者能支持的版本,然后打开impact就可以查找设备了。一般CPLD比较扛造。 ...

感谢指教

并口下载线看到2种   大同小异,1种是贴片件
电路倒不复杂  以后有时间的话体验下

还好有类似blink的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找个古董有并口的电脑,可以做个并口下载线。xilinx的并口连接是开源的,就是要在bios改成epp?模式( ...

请教 关于JTAG接口

已解决

网友AM:
引用 楼主:
你还得下个ISE 10.1或者能支持的版本,然后打开impact就可以查找设备了。一般CPLD比较扛造。 ...

请教Xilinx下用哪个软件入门学习?    适合我手头这个片子的

这两天临时做个了学习板   还有下载线要做,材料在路上了

在Xilinx也注册了,感觉都是高价货   等着谁自投罗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请教Xilinx下用哪个软件入门学习?    适合我手头这个片子的

这两天临时做个了学习板   还 ...

。。这种老古董你找ise网站上有版本号,用最后一版能支持的。你玩这玩意还真不如买个原子的板子,好歹有教程可以参考。自己从0不容易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老古董你找ise网站上有版本号,用最后一版能支持的。你玩这玩意还真不如买个原子的板子,好歹有 ...

您的建议是对的
对自己没信心  随便学点就算了

偶得一棵葱    不想去买螃蟹了

网友AM:
引用 楼主:
。。这种老古董你找ise网站上有版本号,用最后一版能支持的。你玩这玩意还真不如买个原子的板子,好歹有 ...

昨天把下载线画好了 ,关于vref端口请教下

JTAG下载线的资料上   去开发板上的接口是6 pin 的,其中有个脚是 vref,其它是TDI/TMS/TCK/TDO/GND
而开发板上的JTAG口是10pin的,除了不用的口  是+5V/TDI/TMS/TCK/TDO/GND
抄来的

这个vref引脚有没有额定的值? 和+5V接一起可以吗
不知道5V作为基准会不会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昨天把下载线画好了 ,关于vref端口请教下  :

JTAG下载线的资料上   去开发板上的接口是6 ...

VREF是给下载线电平转换用的,你外面直接3.3V的话可以不用管。记得如果你用电脑并口线串个51~150R的电阻,要不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VREF是给下载线电平转换用的,你外面直接3.3V的话可以不用管。记得如果你用电脑并口线串个51~150R的电阻 ...

感谢指教
搭的环境是5V电源的

抄的是并口下载线, 但台机都角落里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2022-03-02):
来提问了,V7 BUFG不够怎么办?
一共挂了两组DDR3、4个X2的SRIO跟别的FPGA通信、一路SDI显示、两个X4的NVME SSD,到这就用了四五十个BUFG,V7一共32个
实在不好删BUFG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IP核里GTH内部的了。

网友(2022-04-16):
楼主您好。
请问怎么在C语言中实现wireshark UDP抓包的功能?

网友(2023-03-13):
请教楼主问题,vdma 2个帧缓冲,circular模式,设置1帧计数中断,程序也有一个缓存,中断中通过拷贝刷新两个缓存中的一个。最后出来花屏,出现花屏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