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级的,可串口唤醒的,超低功耗MCU,都有哪些?

楼主(2020-03-22):
汽车级的,可串口唤醒的,超低功耗MCU,都有哪些?

楼主:
stm8Al不能串口唤醒啊,首先淘汰掉

网友A:
串口的另一端如果是自己写代码的话,就会灵活很多了,不必依赖串口本身的自动唤醒。以前搞过串口发正式命令前,先发一串0X55让目标CPU唤醒,串口进入工作模式再发正式数据。

网友B:
汽车,gpio接K15可以欢迎,或者can 特定报文唤醒SBC 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gpio接K15可以欢迎,或者can 特定报文唤醒SBC MCU

特定报文唤醒,功耗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C:
楼主,汽车的MCU,就那几家。第一阵列的,瑞萨,NXP,英飞凌。英飞凌最近汽车发力了,感觉有要赶超一二名的意思。
串口唤醒,其实休眠时候切换到INTP即可了。UART的低电平唤醒INTP。瑞萨的RL78系列,休眠功耗可以到0.3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gpio接K15可以欢迎,或者can 特定报文唤醒SBC MCU

老大,K15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汽车的MCU,就那几家。第一阵列的,瑞萨,NXP,英飞凌。英飞凌最近汽车发力了,感觉有要赶超一二名的 ...

老大,哪家的软件比较好开发呢?目前我只会MSP430,STM8,这些大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另一端如果是自己写代码的话,就会灵活很多了,不必依赖串口本身的自动唤醒。以前搞过串口发正式命令 ...

回老大,目前用STM8就是这么处理的,低电平中断唤醒MCU,之后正式进入串口通信,问题是,现场干扰严重,这个低电平中断经常被无故唤醒,根本没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老大,目前用STM8就是这么处理的,低电平中断唤醒MCU,之后正式进入串口通信,问题是,现场干扰严重, ...

干扰严重的话,别的也会受到干扰,原因是串口唤醒原理基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MCU自动实现了上述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老大,目前用STM8就是这么处理的,低电平中断唤醒MCU,之后正式进入串口通信,问题是,现场干扰严重, ...

这不也影响串口的正常通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严重的话,别的也会受到干扰,原因是串口唤醒原理基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MCU自动实现了上述的功 ...

干扰严重的话,那就要考虑设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也影响串口的正常通讯吗

是不影响串口通信,但是无故经常进入中断,影响了RTC的计数了,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大,目前用STM8就是这么处理的,低电平中断唤醒MCU,之后正式进入串口通信,问题是,现场干扰严重, ...

严重干扰。。。   串口唤醒也是靠电平触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大,哪家的软件比较好开发呢?目前我只会MSP430,STM8,这些大众芯片。

请问MSP430你用什么烧录工具?

网友F:
attiny816,可以串口唤醒你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MSP430你用什么烧录工具?

用TI的开发板,一个一个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tiny816,可以串口唤醒你看看是否可以

这个好像看着不错,但是MicroChip的固件下载及固件开发是不是很蛋疼?
不管怎样,先感谢  leifeng  老大!谢谢!

网友:
NXP的S32K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看着不错,但是MicroChip的固件下载及固件开发是不是很蛋疼?
不管怎样,先感谢  leifeng  老大 ...

下载还好,就是开发环境是atmelstdio,比较麻烦,要么就是iar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TI的开发板,一个一个下载啊

我也用ti launchpad 开发板下载的,很想知道能否很STC一样用串口下载?
另外launchpad下载的程序不知有没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ti launchpad 开发板下载的,很想知道能否很STC一样用串口下载?
另外launchpad下载的程序不知有没 ...

太高级的功能我不懂啊,只知道用  launchpad 开发板下载后能动就行了,从来不懂得加密

网友G:
低功耗MCU  串口唤醒是比较少见 一般都用个IO口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功耗MCU  串口唤醒是比较少见 一般都用个IO口唤醒

应用现场比较复杂,简单的IO唤醒很容易被频繁误触发,换成串口唤醒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因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K15是什么东东?

点火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