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allegro导入器件之前铺铜被删除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22):
如题,在原来电路板上添加器件原来的铺铜被全部删除如何解决

网友A:
导入网表的时候取消这个勾选试试。

楼主:
确实没做这个操作,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网表的时候取消这个勾选试试。

增加了这个选项但是铺铜还是被删除了

网友B:
那个铺铜的网络不存在,或是被重命名了吗?不行就把这个铺铜的网络先改为dummy再试一下?其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铺铜的网络不存在,或是被重命名了吗?不行就把这个铺铜的网络先改为dummy再试一下?其他就不知道了 ...

这是我在原有电路板上增加新器件,我更改过板子形状和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铺铜的网络不存在,或是被重命名了吗?不行就把这个铺铜的网络先改为dummy再试一下?其他就不知道了 ...

怎么进行这步操作呢老师

网友B:
在铺铜上右击有指定网络的选项,指为dumm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铺铜上右击有指定网络的选项,指为dummy就可以了

原理图中如图所示,是一个差分信号,但是在PCB中器件是重叠的是什么原因,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我再次导入就会出现DRC错误,是不是PCB做了什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中如图所示,是一个差分信号,但是在PCB中器件是重叠的是什么原因,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我再次导入就 ...

重叠是否是其中有器件是0高度的,没有设器件封装中的Place_Bound,所以可以重叠。

如果有DRC,可以用Show Element(感叹号图标)查看具体的DRC,排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叠是否是其中有器件是0高度的,没有设器件封装中的Place_Bound,所以可以重叠。

如果有DRC,可以用Sho ...

DRC显示焊盘和焊盘直接连接,从图上看就器件重叠引起的。这个问题原来电路板是没有DRC错误的,是取消封装的Place_Bound还是可以其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叠是否是其中有器件是0高度的,没有设器件封装中的Place_Bound,所以可以重叠。

如果有DRC,可以用Sho ...

请教个问题,我再导入allegro的时候发现两个焊盘有相同的网络标号却没有飞线连接,你之前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再导入allegro的时候发现两个焊盘有相同的网络标号却没有飞线连接,你之前遇到过吗 ...

不知道 是不是含有空格的网络标号?

楼主:
你好,allegro生产光绘文件时提示
dynamic shapes areout of date; please update them to smooth,in
the status dialog,check for out date shapes by selecting the color
button next to the "out of date shapes"
意思是铺铜没有更新,我是用的是动态铺铜,如何更新铺铜。
我点shape - global dynamic param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