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帮忙,目前正用的电脑偶尔会死机,是电源功率小吗

楼主(2020-03-22):
坛友帮忙,目前正用的电脑偶尔会死机,是电源功率小吗?
      是这样,电脑自动关机后,直接按电源键启动不了。
                必须把主机电源插头拔下来,再插上,再按电源键,才能启动
      谢谢啊

网友A:
看看BIOS里面的启动设置,是否是不小心启动了网络远程开机功能,有些老主板启动远程开机后,本地系统就会出现不受控状态

网友B:
BIOS电池还有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还有电么?

BIOS  有电, 开机后系统时间正常

网友C:
电源保护关机了。估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里面的启动设置,是否是不小心启动了网络远程开机功能,有些老主板启动远程开机后,本地系统就会出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之前没有突然死机过。 只是最近加了RTX2070,换了个500W的电源。
         不用RTX2070运算时, 不会死机。
         用RTX2070 参与运算时, 用鲁大师看RTX2070温度,有一次65度左右,就死机了。接着我用小风扇扇显卡,55度时也死几了一次。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买的电源 有问题啊

网友C:
引起保护的:1.电源自身问题。2. 负载问题( 显卡,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保护关机了。估计的。

你好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是电源本身功率不足进行保护的?还是什么原因

情况是这样的:
         之前没有突然死机过。 只是最近加了RTX2070,换了个500W的电源。
         不用RTX2070运算时, 不会死机。
         用RTX2070 参与运算时, 用鲁大师看RTX2070温度,有一次65度左右,就死机了。接着我用小风扇扇显卡,55度时也死几了一次。所以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所以我怀疑我买的电源提供的功率不够

你看 是电源功率不足问题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起保护的:1.电源自身问题。2. 负载问题( 显卡,CPU)

负载问题。 是显卡、CPU质量有问题?还是 需要的功率太大满足不了?

网友:
估计是了。

楼主:
是哪个问题? 质量问题 还是 功率太大满足不了?

网友C:
这个就没有能力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没有能力判断了。

嗯 , 谢谢啊

楼主:
刚才用 aida64硬件测试  进行 stress GPU(S)测试,测试中 自动关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是电源本身功率不足进行保护的?还是什么原因

情况是这样的:

你的语文太j8烂了。到底是自动关机还是死机?死机是鼠标不动了,关机是断电了!!

网友E:
先换个好点的电源。

我的2070风扇带温控,不到70度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语文太j8烂了。到底是自动关机还是死机?死机是鼠标不动了,关机是断电了!! ...

呵呵, 是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换个好点的电源。

我的2070风扇带温控,不到70度都不转。

嗯, 准备再找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我的主机 是戴尔  OPTIPLEX 9020 , 电源不通用,加 RTX2070时,换的是 戴尔的拆机电源 。

您有推荐的吗?谢谢

现在用的时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准备再找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我的主机 是戴尔  OPTIPLEX 9020 , 电源不通用,加 RTX2070时,换的 ...

不通用的电源就没的推荐了,话说你这个原装的如果没老化应该也靠谱的。

网友F:
看样子是电源问题,随便找个RTX2070参数,上说推荐电源55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电源问题,随便找个RTX2070参数,上说推荐电源550W以上

RTX2070需要电源550W以上啊 ,我现在换的 最大才525W.

谢谢啊

网友G:
DELL电脑电源,坑得一逼,电源都整出另一类接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LL电脑电源,坑得一逼,电源都整出另一类接口出来

可不呗  想换个大功率的电源 都费劲

网友:
我之前升级CPU和显卡的时候,狠下心买了个二手的 长城巨龙1250W电源,LZ考虑一下。也就100多

网友:
额外加个小电源最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准备再找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我的主机 是戴尔  OPTIPLEX 9020 , 电源不通用,加 RTX2070时,换的 ...

貌似是这主机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