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定期打包存档,有什么好用的软件呢?

楼主(2020-03-22):
好用的同步软件不少,但是基本上不带存档功能

担心软件异常,或者硬件损坏导致的数据丢失

是否有软件,支持文件夹定期打包存档(打包成压缩包),最好支持增量打包存档

网友A:
iso会不会是最好的呢?也想知道最好的

网友B:
体积大么,winrar命令行可行否

网友:
你需要git或者SVN,然后会shell 或者 python脚本就可以了

网友C:
推荐坚果云,个人可以用免费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会不会是最好的呢?也想知道最好的

iso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大么,winrar命令行可行否

你用rar做增量备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坚果云,个人可以用免费版本

坚果云免费版流量太少了

网友D:
我是用python脚本直接生成带日期序号的zip,反正代码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iso是什么?

光盘镜像,难道拼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python脚本直接生成带日期序号的zip,反正代码不大

跟我的方案一样~ 我是用python调用zip来备份项目代码。
不过我还做过一个设置,打包成zip的时候同时复制进临时目录,往后半天(4小时)内新触发的备份,用diff工具生成patch文档然后压缩保存,做代码的增量备份。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跟我的方案一样~ 我是用python调用zip来备份项目代码。
不过我还做过一个设置,打包成zip的时候同时复制 ...

你这个更加高级,能分享学习下吗

网友F:
看你问了很多这类问题了,你真的需要NAS
Drive同步是带版本控制的,可以设置保留的版本设置,保留模式有按时间保留也可以设置保留最新的几个版本,自动的
如果是代码的之类的版本管理就用git或SV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更加高级,能分享学习下吗

好的呀,等我晚上回家上传打包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问了很多这类问题了,你真的需要NAS
Drive同步是带版本控制的,可以设置保留的版本设置,保留模式有按 ...

你用的什么NAS
对windows支持怎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NAS
对windows支持怎样

群晖,我是黑群
NAS对所有系统支持都很好,群晖有很多win的客户端
drive能符合你的很多需求,你搜一下群晖的drive就知道了,还有很多其它功能要你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G:
对于代码而言,
1,使用svn 或git
2,svn 或git 的库: 每天增量备份/或全量备份
3,备份点至少2个(使用sync/ FreeFileSync(windows)定时/计划任务来)

网友:
rsync, 有个已删除文件备份的选项,我的文件一直都是这样备份,同步到几个地方,并且删除的文件可以按日期归类到不同文件夹下面;linux下面有个叫timeshift的,但是底层也是调用rsync

网友H:
我是买两个硬盘,定期全盘镜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的呀,等我晚上回家上传打包代码

谢谢,建议单独发帖分享,赚积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坚果云免费版流量太少了

化顿饭钱买个专业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买两个硬盘,定期全盘镜像

全盘镜像,你用的是增量备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群晖,我是黑群
NAS对所有系统支持都很好,群晖有很多win的客户端
drive能符合你的很多需求,你搜一下群 ...

你的黑裙用蜗牛搭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代码而言,
1,使用svn 或git
2,svn 或git 的库: 每天增量备份/或全量备份

使用sync,第一个sync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顿饭钱买个专业版,哈哈

你在用专业版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在用专业版么

是的,还是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还是比较方便

你的盘里放了多少数据呢

网友I:
阿莫之前有个增量批处理脚本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之前台式机有的,现在的本本上没有。你问下站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阿莫之前有个增量批处理脚本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之前台式机有的,现在的本本上没有。你问下站长。 ...

增量批处理脚本在哪里

网友:
我现在在外面用的本本,没有了。我用过一阵子这个增量批处理备份脚本,后来改成FreeFileSync 和 NA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建议单独发帖分享,赚积分

困,不过还好实现承诺,上传和简单写了一下说明啦。

请移步新帖: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0266

如果直接看工具源码的话,见这里
https://github.com/Felix-ZJU/py_auto_src_p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量批处理脚本在哪里

我刚刚分享了一个MDK下的增量备份脚本,不是通用的。去看看吧,也许适合你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0266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黑裙用蜗牛搭建的么?

有个蜗牛,有个暴风,蜗牛用了一年了现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蜗牛,有个暴风,蜗牛用了一年了现在也没问题

可以整盘增量备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整盘增量备份么?

我不是很清楚算不算增量备份,可以整盘备份,可以自己设置保存多个个历史版本
版本记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记录最新的N版本版本丢弃旧的,另一种是以按时间保留,具体算法不知,大概就是保留一年前的一个月的一周前的一天前
同步规格可以设定跳过某些文件格式和文件夹
默认不同步"." 开头的文件,所以有些配置文件不会被同步,修改规则可以同步
比较适合文档类同步,工程配置之类的有可能不能完整备份,所以代码类需要完整备份的最好还是用git之类的工具,Drive编辑只保存有限版本,以防误删而已
Drive应对坏硬盘这种情况比较好,是另外的主机备份,坏任何一台数据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