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管脚灌电流还是拉电流

楼主(2020-03-22):
小白又来请教了,因为SMT32规定Ivdd和Ivss有一个上限值,输入信号看来对电流影响不大,输出管脚就厉害了,输出控制光耦电流可能就要5mA,如果有个40路,总数就有200mA,接近上限值240mA了。
这样是不是一部份输出为低电平有效接灌电流负载,另一部份为高电平有效接拉电流负载。达到预先安排上的平衡。全部输出时,对Ivdd和Ivss上的电流影响小。
请高手解惑。

网友:
输出接三极管或者 MOS管。

网友A:
两个都是一样算在内的,总之不管是下拉还是上拉,总电流都不要超过手册上的值。比如51最大输出电流50mA,40路5mA要么选用灵敏度高的光耦,要么加一级场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一样算在内的,总之不管是下拉还是上拉,总电流都不要超过手册上的值。比如51最大输出电流50mA,40 ...

我想是灌电流增加到Ivss,拉电流增加到Ivdd,20个5mA也就100mA了

网友B:
不要超过每个引脚的值,不要超过所有引脚的总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超过每个引脚的值,不要超过所有引脚的总和。

加散热片可以解决问题。。

intel还规定tdp=130w呢,但是稍微超超就200w以上了。

io电流限制只是为了确保局部不过热。但是如果负载只是电流大点,问题不大。例如vdd=3.3v ,拉高输出5ma电压2.8v,这样每个pin只有区区2.5mw,40路也只有100mw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散热片可以解决问题。。

intel还规定tdp=130w呢,但是稍微超超就200w以上了。

你要超标准使用谁也拦不住你的。只不过自己负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