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修手机的吗?OPPO R9S PLUS通病,无限重启

楼主(2020-03-22):
这手机吧,扔了可惜,修吧,维修的都说是通信,这个型号10个有9个是这个毛病,官方一直说检测,检测出来了再说,也过保了,估计就是换主板,有修过这个手机的吗,是那个电源PM8004的问题吗?
还有人说是字库问题,自己能修吗?

网友:
用了两三年了,没有碰到,不过已经不想用了。

网友:
如果是通病,网上教程应该很多呀。
上电流表,看启动电流,看下电流到多大开始重启。
电流时序:第一端通电无抖动~第二端电流上升到120左右启动字库~电流继续上升到260左右,cpu开始自检,继续上升到400以上亮屏开机。

网友:
你和我遇到的好像是同一个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114-1-1.html

网友:
我的是有时候发热严重,我同事的这个也是发热严重,刷机后好了。

网友A:
试试双清,下面内容搬来的。供参考。如果Recovery模式也自动重启买新机吧。

时按住手机音量下键和开机键约10s,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通过音量上、下键选择“清除数据/恢复出厂设置”,按电源键确认“是 -- 清除所有用户数据”,通过音量上、下键选择“清除缓存”,按电源键确认“是--清除所有缓存”--------选择立刻重启系统,按电源键确认试试。

网友:
我的 R9 Plus 屏耗电很厉害,如果打开自动亮度的话,夏天在室外非常烫,耗电很快,关掉自动亮度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双清,下面内容搬来的。供参考。如果Recovery模式也自动重启买新机吧。

时按住手机音量下键和开机键约 ...

这个我曾经试过无效!

网友:
如果Recovery模式不自动重启试试线刷吧也许行。

网友(2020-07-04):
没得救了,emmc凉了。这个手机坏emmc是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