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型号被抹掉,试了功能还正常,描电路求IC型号

楼主(2020-03-22):
今天在路上捡到一个电路板,已经被车子压烂了,本着一名优秀电工的救死扶伤精神,将其解剖,IC已经被抹了型号,
只能描了还算完整部分的PCB原理图,各位猜猜是什么IC
注:感觉1脚2脚应该是控制脚,控制8050调整电源负载?

网友:
楼主救死扶伤的精神让人敬佩,送上妙手神医的锦旗。

网友:
不会就是  555  358 之类的,,,,

网友:
楼主救死扶伤的精神让人敬佩,送上妙手神医的锦旗。 +1

网友:
照图说这 IC 不知道要那 Q? 来做啥?哈哈~

网友:
路上捡块电路板就抄电路,这不是救死扶伤,这是闲得慌

网友:
做什么的。

网友:
开个玩笑,是不是搞电子的捡到一个电路板都会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楼主:
我仔细研究和总结了一下,这个IC应该有DCDC的作用,可以给后级电路供电,后级应该是传感器之类的,测得信号就返回至1脚(或2脚),然后6脚置高,使线路电流增加,这样外面电路就能测得变化的电流信号(这个板子只有两根电源线跟外面链接,所以应该是采用电流变化来表示被测信号的变化)。
8楼说的对,很闲。。。。,反过来想想,万一描了有用呢

楼主:
那必须的,要不然怎么能从 小白  长成 老小白 呢

网友:
都没有看到L或C,怎么判断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