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AR for STM8的启动代码哪里看?

楼主(2020-03-22):
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A:
没有什么启动文件的,和EWARM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启动文件的,和EWARM不同

你好,怎么会没有启动文件呢?

我在debug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在跑一些东西,才到main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会没有启动文件呢?

我在debug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在跑一些东西,才到main的。 ...

那是IAR内部的程序,做些初始化处理,代码不公开的

网友:
清除RAM,似乎有控制符可以不加入这段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IAR内部的程序,做些初始化处理,代码不公开的

是这样,我现在有个IO口需要上电马上拉低

因为复位起来是输入状态,不是输出低电平,导致有一些BUG.

但是上电到main还有一段时间

网友:
就是上电到进main前这段时间是改不动的吧?有些是mcu本身的问题,调整一下硬件设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现在有个IO口需要上电马上拉低

因为复位起来是输入状态,不是输出低电平,导致有一些BUG.

不能硬件解决吗?软件还是不保险啊,在复位期间,IO口的电平也不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硬件解决吗?软件还是不保险啊,在复位期间,IO口的电平也不确定啊

硬件做好了

网友:
不是有搭线大法吗
自己约的炮....

这样这辈子也忘不了了

网友B:
在EWSTM8安装目录下找到low_level_init.c文件添加到你的项目中,在low_level_init.c中修改上电需要设置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WSTM8安装目录下找到low_level_init.c文件添加到你的项目中,在low_level_init.c中修改上电需要设置的外 ...

太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WSTM8安装目录下找到low_level_init.c文件添加到你的项目中,在low_level_init.c中修改上电需要设置的外 ...

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楼主:
不好意思,再打扰您一下。

我打不到原来的文件地方,有这个文件,我改了也不知道放哪里,

您是在哪个文件夹里面找到这个文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打扰您一下。

我打不到原来的文件地方,有这个文件,我改了也不知道放哪里,

在src文件目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会没有启动文件呢?

我在debug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在跑一些东西,才到main的。 ...

在工程配置里面debug不要选跳转到main(),就找到了

网友:
搭车找一个IAR  FOR STM8的编译软件,一段时间没搞了别人发了个工程我1.31 版本的太低了。现在没搜索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