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iCad出现原理图全部器件都变成?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2):
KiCad在画原理图时,有时出现所有器件都变成一个框里面带问号的情况,很让人崩溃。一般是在画新的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后,再回到原理图时所有器件都出问题了。

网友:
我用5.1.5没有碰到过

楼主:
说明下我的版本号是5.1.4,遇到这个问题真的超级让人崩溃!

网友A:
没元件库,或者库里面没添加自己的库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元件库,或者库里面没添加自己的库路径

有元件库的,也添加路径的,这个是在新画了封装后容易出来的问题,要么软件对新器件保存后容易找不到库了

网友B:
是不是保存原理图符号的时候没选择全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保存原理图符号的时候没选择全局啊?

本身库就是全局的,按ctrl+s保存新建的库或鼠标右键保存。

网友:
我用的是 KiCad 5.1.5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你复制原理图文件时没有复制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复制原理图文件时没有复制库吗?

库是设置全局的。而且开始都是正常的,符号库里面新建新器件后容易出来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之前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印象中后面是把原有库删除再重新添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印象中后面是把原有库删除再重新添加就好了。 ...

你是说把“”首选项“”--“管理符号库“--里面的库重新删除再添加一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首选项“”--“管理符号库“--里面的库重新删除再添加一遍吗? ...

你可以先试试,我电脑重装了,现在没KICAD。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库的原因,我昨天也碰到一下,打开了下库准备重新添加元件,结果自己好了,也有可能是软件BUG,但是应该就是库的原因导致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经验,下回碰到时试一下

楼主:
我今天又碰到了。把符号库里面的一堆库去掉勾选,只选自己的库。这样带?符号又正常了。
现在的问题是原理图默认会有一个自己的工程专用库,然后这个工程专用库删除了用自己的库代替也没用。
替换路径中的工程专用库无法删除,问下这个有办法删除吗?
因为工程专用库缺器件,我现在保存原理图就提示错误

网友C: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专用工程库应该放在自己的工程目录,并且使用相对路径。
如果是把原理图发出去,还要把 -cache.lib 一起复制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专用工程库应该放在自己的工程目录,并且使用相对路径。
如果是把原理图发出去,还要把  ...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原理图符号有几个不在专用工程库里面,保存的时候报错。想把专用工程库替换成我自己的库(自己的库里面有原理图里面所有的符号),但是专用工程库无法替换或删除

网友C:
最好有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文件发上来看看。

文件在附件中,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在附件中,麻烦你了。

显示正常哦。

楼主:
现在原理图修改后保存没报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原理图修改后保存没报错了吗?

你看看这个元件,什么原因没有用缓存的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元件,什么原因没有用缓存的替代。

就是说我自己做的符号库里面的器件也会在缓存库里面备份一份,现在可能我自己库里面的命名有问题或其他原因,导致自己库可以放到原理图里面,但是不能在缓存库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自己做的符号库里面的器件也会在缓存库里面备份一份,现在可能我自己库里面的命名有问题或其他原 ...

对,有这个可能。

一般不会出现,我目前都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楼主:
修改如下,现在保存没问题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照成的,在开始用kicad需要大量建立自己的库的时候会容易出这类问题。后续自己库成熟后应该不容易出这类问题
1:有问题的符号,,删除了封装筛选器里面的内容
2:原理图里面删除了有问题的符号,重新放修改后的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如下,现在保存没问题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照成的,在开始用kicad需要大量建立自己的库的时候会容易出 ...

你可以将文档用 Git 管理起来,每次更新就提交一次,出现问题也容易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元件,什么原因没有用缓存的替代。

请问如何使用黑色原理图主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然后稍微修改了一下显示问号的元件的库,保存,又好了。 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