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13里面怎么设置普通IO口为开漏方式引脚?

楼主(2020-03-22):
Quartus13 里面怎么设置普通IO口为开漏方式引脚?网上找了点资料没搞出来嘛

网友:
我的是15,不知道下面是不是你要的,后面那和图中要是一开始估计没你的IO,需要你新添加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我也这样试过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输出了3.21V 在网上说可以在引脚分配里设置的,我不知道如何设置,我一打开分配引脚的地方就已经分配好了2.5V的电压了

楼主:
我在 Pin Planner 里面设置 I/O Standard 的电压为1.8V试试看,结果输出还是3.21V,是不是我没设置对,操作上有什么错误?

网友:
设置了auto open drain只是其中一步,关键是你的代码得写成三态输出。
http://www.wendangku.net/doc/c32e4b2b3169a4517723a377.html
另外电压是拿什么测的?

楼主:
5楼的文章不错!受溢非浅!但除了这个问题外,我在想FPGA这引脚电压怎么调不下来,因为如果用高频的话电压太高实现起来不太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的文章不错!受溢非浅!但除了这个问题外,我在想FPGA这引脚电压怎么调不下来,因为如果用高频的话电压 ...

你要看这个IO BANK对应的VCC接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5楼的文章中提到 Compilation Report->Fitter->Output Pins 我在Q13里面没找到这个属性嘛

楼主:
感谢关注的两位大神!5楼的文章真的写的很好,只是FPGA我才用不久,很多的不明白,经过了这次又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module set1(
......
......
inout oudata
)
......
endmodule

reg qus;
reg cont;
assign oudata=cont?qus:1'bz; (其实我之前这样写已经是开漏方式中了,只是我压根就不知道,我之所以能测出引脚在高阻下还有电压的最主要因为,是把qus和设置成高阻状态同步写在了一个函数里了,一下子没反应过来FPGA是并行的,因此两个步骤并不能同时执行,结果高阻态也执行了高电平也输出到引脚上了,我真是晕了,搞了两天百思不解!)

以下是一个我的错误写法
if(!rst)
begin
  cont<=1'b0 (复位后输出qus的值)
  qus<=1'b1;
.....
begin
  qus<=1'b0;
  cont<=1'b1;
  tmp<6'd2;   (错就错在把这两步写在了同一个环节里,只要把它们分开走两步就一切都OK了)
.......

晕啊!回想一下真的笑了,一直想先应该执行qus后走cont转换成高阻,结果是同步执行了

网友:
你 GPIO 的 BANK 电压是多少?你是怎么测试引脚的电压的 GND 是谁的 GND?

楼主:
我用的是一块开发板,之前想调节IO端口电压的,因不太懂FPGA以为电压就这样调节一下,引脚就会输出不同电压了,后来在软件里修改后发现并没有改变电压输出,之后查阅网上资料后才知道BANK电路是要看硬件上引入的电压的,结果我看了开发板电路后才知道,所有的BANK都接到了3.3V三端稳压上了,因此我软件怎么修改电压都不可能输出同样的电压出来,我测电压是用的引脚和开发板总GND上测量的,而且我用的这个开发板可能对多余的引脚没作处理,一上电后发现不用的引脚还出来干扰频率

网友:
楼上,多余引脚设置成高阻态就行了

楼主:
多余引脚设置成三态无用,我已经测试过的

楼主:
一搬多余的引脚为防止干扰都会设置成高阻三态设置

网友A:
电平有三种,   输出0 输出1  输出Z,如果只输出0和Z就是开漏吧。

楼主:
huangqi412 元老级你说对了 只是一开始我压根就没想起这事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A:
电平有三种,   输出0 输出1  输出Z,如果只输出0和Z就是开漏吧。

说的很对,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