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拍PCB,能不能拍出专业的效果?

楼主(2020-03-22):
首先很高兴论坛恢复了。

我的手机是Sony Xperia系列的,具体型号忘了,1年前3000多入手的。
打算用它拍PCB,怎样才能拍出专业的效果?例如线路,丝印,芯片型号这些能比较清晰显示出来。

公司倒是有单反,但目前在家里工作,不想出门。

网友:
手机可以,芯片型号的激光字对角度有要求,重点是照明,应当准备至少2个可以任意调节角度的灯,暖一些的比较好

有些手机对焦特别近的地方有困难,镜头贴个放大镜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A:
强大的淘宝,上边买个微距镜头,稍微玩一玩,什么手机都可以拍的很好

网友:
sony不行 三星s和note系列还有可能

网友:
光线打好

网友:
我用国产机和别人用水果机发给我的差别真是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大的淘宝,上边买个微距镜头,稍微玩一玩,什么手机都可以拍的很好

看到我很惭愧。没有十万的器材,我都拍不出什么好效果。

网友:
如果确定只想用这个手机的话就简单了,只有三个因素了:光线,距离,角度。

网友C:
我过年前 特地买了台索尼 a5000机身, 然后又买了 增倍镜,买了一个75-200的长焦。拍拆机视频之类倒是很好用,因为可以架很高。
这一套下了3000多。

但是你说拍芯片上的丝印。 比如 3x3mm芯片上的丝印。

最后发现 不够同事的4000元手机强。。。(如果我用微单,估计我还要投资5000元以上)

如果你要拍微距,建议还是用现在的那些带超微距的手机。

其他钱花在灯光上。

图片就是我同事的手机帮我拍的,我的OPPO reno 拍不出来。

这还只是手持拍摄,日光灯管下的效果。如果让我上脚架,更稳

网友D:
手机最好的摄像头都是骚尼的,居然会认为骚尼的手机拍照不行的?我就是因为楼主一样的需求,才买了魅族16P,1.55um大像素,爽就一个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过年前 特地买了台索尼 a5000机身, 然后又买了 增倍镜,买了一个75-200的长焦。拍拆机视频之类倒是很好 ...

你同事这是什么手机

网友:
一般差点的手机摄像头光圈小一点,好手机光圈大一点。
F2.2的小光圈在灯光补足的情况下,拍芯片丝印比F1.8的大光圈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同事这是什么手机

论坛喷的很厉害的牌子。  M30还是P30具体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我很惭愧。没有十万的器材,我都拍不出什么好效果。

楼主的需求估计是想随手拍电路板芯片丝印线路之类的,
10万+的专业摄影设备固然能胜任,仅仅用来拍线路板,有点奢侈啊,拍的多的话,估计还会很累人!
我自己TB买的十多元包邮微距镜头,效果还可以,拿来看芯片丝印够用,但是远达不到9楼样张的效果。
我还拿打印机扫描仪扫过,效果不行,模糊的没法看。

网友:
如果只是看清芯片丝印的话不难,光线好,手不抖,我使用手机拍的挺清楚。(iphone 7P)

网友:
好清晰的图片,手机真有这效果呀……

我知道的 苹果11最强版本,速度够快,瞬间就锁焦了,拍电路板的成像质量也不错。 不过跟9楼的图片还是差距

网友:
买带微距摄像头的手机

网友:
自己弄个简易小灯箱,把光线亮度提上去,拍出来效果自然会好很多

网友:
手机微距绝对给力

网友:
随手拍了下旧板子,选了两张,三星S10+。就普通室内光线。

网友F:
淘宝上60块一个的电子显微镜,旱盘上的毛刺都能看清,倍率可调,芯片型号小菜一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60块一个的电子显微镜,旱盘上的毛刺都能看清,倍率可调,芯片型号小菜一碟 ...

感兴趣,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兴趣,能给个链接么?

一搜索就出来了。。。。毛孔都很清晰,千万别看牙齿。。。。。太恶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兴趣,能给个链接么?

TB搜索这个:::电路板工业电子显微镜

网友:
手机微距镜头便宜一些,使用比较便捷;工业电子显微镜都是台式的,比较专业。要根据各自需求选择了

网友:
淘宝买个1000块钱的电子显微镜,效果好的很。

网友:
手机当然可以啊,我2k多的手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TB搜索这个:::电路板工业电子显微镜

这么便宜就有500倍,之前买的1600的显微镜才47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便宜就有500倍,之前买的1600的显微镜才47倍…

而且清晰度出乎意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最好的摄像头都是骚尼的,居然会认为骚尼的手机拍照不行的?我就是因为楼主一样的需求,才买了魅族16P ...

索尼摄像和索尼手机都属于不同的事业部, 手机拍照不行不奇怪. 大公司部门之间竞争内斗是常事.

网友(2020-04-22):
大发的摄像头还是没问题的,关键是手机拍照还需要软件配合啊。软件不行,什么硬件都没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