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的DVI/VGA等显示器接口,都是怎么连接到CPU的?

楼主(2020-03-22):
比如下面这块主板,
其中
DP接口是直连CPU的,
HDMI接口通过了ASM1442芯片从CPU的DP口转接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VGA和DVI接口周围,并没有发现大块的芯片,这两个接口是怎么从CPU的核显转出来的?

这里有高清图片
http://detail.zol.com.cn/355/354276/pic.shtml

网友A:
CPU内部集成显卡(图形存储控制集线器) 最早是英特尔810主板,刚毕业时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配的810主板 转眼20年。

网友B:
外围接口,多是进南北桥芯片,不是直接接cpu的吧

网友C:
老电脑的显示不在CPU里面,没有CPU核显一说。

网友:
看看原理图最容易明白,比如VGA我们一个原理图上,是把RGB数字信号转换成RGB的模拟量输出的。还有同步信号要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电脑的显示不在CPU里面,没有CPU核显一说。

楼主位的图 是有DP的,
有DP接口的主板,几乎都是核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接口,多是进南北桥芯片,不是直接接cpu的吧

这个板子供给四代intel酷睿CPU的
核显是HD4600

网友D:
DDI可配置为HDMI(=DVI)/eDP/……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I可配置为HDMI(=DVI)/eDP/……

感谢,

VGA的来源看明白了,VGA是来自eDP接口分出来的FDI x2,通过南桥转换出来模拟信号,输出给VG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I可配置为HDMI(=DVI)/eDP/……

DVI还没看明白。

HDMI接口的来源:板上用了ASM1442电平转换芯片从DDI转换出来。

DVI接口定义几乎和HDMI一样,为什么板上没有另一片类似ASM1442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DVI还没看明白。

HDMI接口的来源:板上用了ASM1442电平转换芯片从DDI转换出来。

是不是hdmi和dvi是线路并联的,同时只能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hdmi和dvi是线路并联的,同时只能用一个

主板说明书上没有这个要求

只要求最多只允许连接3个显示器。DVI和HDMI并不互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说明书上没有这个要求

只要求最多只允许连接3个显示器。DVI和HDMI并不互斥。

那认为是hdmi因为经常插拔静电风险大,或信号驱动能力不够,需要芯片缓冲?
DVI风险小,就直连了
不过DP口就又解释不通了

看了下我二代core笔记本主板,hdmi倒是连的pch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认为是hdmi因为经常插拔静电风险大,或信号驱动能力不够,需要芯片缓冲?
DVI风险小,就直连了
不过DP ...

B85主板说明书上找到一张图

HDMI和DVI是一起从CPU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内部集成显卡(图形存储控制集线器) 最早是英特尔810主板,刚毕业时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配的810主板 转 ...

2001年第一次组装的815主板,赛扬1.1g 转眼就19年了

网友E:
楼主专业研究电脑了

网友:
Z系列板子 配置确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专业研究电脑了

之前一直没管,
最近挖了一些东西出来,感觉有意思,
就想继续往下挖一挖。

网友F:
芯片出来的是DP++信号,也就是只有交流信号的TMDS,用level shift 转到HDMI的电器标准
HDMI 要跑 3.4Gbps,s所以用asm1442做level shift,
DVI 只跑1.65G,所以用阻容搭了个level shift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出来的是DP++信号,也就是只有交流信号的TMDS,用level shift 转到HDMI的电器标准
HDMI 要跑 3.4Gbps,s ...

DP 接口 Pin 13        CONFIG1 引脚
低电平(默认), 源端输出 HDMI/DVI TMDS 信号
高电平(Sink端上拉), 源端输出 DP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出来的是DP++信号,也就是只有交流信号的TMDS,用level shift 转到HDMI的电器标准
HDMI 要跑 3.4Gbps,s ...

HDMI现在能跑18Gbps了

DVI-D单通道最大能跑 1920*1200*60*24=3.3Gbps

这个单通道是相对于DVI-D双通道而言的,即1个CLK+3个差分对,
双通道是1个CLK+6个差分对,最大支持2560*1600*60p*24bit

网友F:
引用 楼主:
HDMI现在能跑18Gbps了

DVI-D单通道最大能跑 1920*1200*60*24=3.3Gbps

TMDS  是 1差分CLK + 3差分Data 线
所以 /3

HDMI现在能跑18Gbps了,是单通道跑6G,HDMI 2.0  的规格,你的主板是HDMI 1.4 的规格吧

图片中

1   ESD x 2 ,单颗2 差分通道, 省了
2   共模电感 x4 ,大部分会用 0R 电阻替换
3    电阻 x8  对地,400R 左右
4    电容 x8 ,100nF

楼主:
引用 网友F:
TMDS  是 1差分CLK + 3差分Data 线
所以 /3

我主板的HDMI不能正常使用,可能是因为主板1.4和显示器2.0不兼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主板的HDMI不能正常使用,可能是因为主板1.4和显示器2.0不兼容。

是可以兼容的,应该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可以兼容的,应该是其他问题

不知道了。
换了两根线都不行,线是其他设备代换过来的,

要么闪屏,要么直接不识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HDMI现在能跑18Gbps了

DVI-D单通道最大能跑 1920*1200*60*24=3.3Gbps

颜色RGB 24位,  但是RGB相当于3位总线,  应该1920*1200*8*6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了。
换了两根线都不行,线是其他设备代换过来的,

我发现的电脑+线+显示器也有各种兼容问题。  不同电脑+线+显示屏组合表现不同。显示屏是1920的和1650的,电脑是7代,8代的。线是绿联的。   有个组合默认识别成59hz,然后间歇黑屏,要乘着亮屏的几秒赶紧手工指定60Hz,  还有个组合很难点亮屏,直接黑屏,折腾几次才有概率亮屏,亮了就一直正常, 还有个组合忘记什么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颜色RGB 24位,  但是RGB相当于3位总线,  应该1920*1200*8*60

一个差分对的带宽是这样算,

但一般讲的是整体带宽,是三根合起来算的,就要x24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颜色RGB 24位,  但是RGB相当于3位总线,  应该1920*1200*8*60

还要 8b10b 编码,所以x10 ,不是x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的电脑+线+显示器也有各种兼容问题。  不同电脑+线+显示屏组合表现不同。显示屏是1920的和1650的, ...

HDMI,主机是2.0,线是2.0,显示器是2.0
应该不会有兼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要 8b10b 编码,所以x10 ,不是x8

https://www.jianshu.com/p/819008543b2b

问一下,这个算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jianshu.com/p/819008543b2b

问一下,这个算的对不对?

对的

网友:
DP和VGA都是原生输出,HDMI是用IC将DP转成HDMI,HDMI和DVI是是通过电阻拼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jianshu.com/p/819008543b2b

问一下,这个算的对不对?

应该感叹向前兼容的影响力  电子枪时序一直传承到高清的HDMI  wintel也是将CPU和os一直兼容

网友:
应该有集成显卡的吧?

网友:
和楼主 同款 主板,羡慕楼主有心情研究这玩意

网友G:
新型处理器已经不需要南北桥了,几乎所有资源CPU直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认为是hdmi因为经常插拔静电风险大,或信号驱动能力不够,需要芯片缓冲?
DVI风险小,就直连了
不过DP ...

hdmi有驱动能力一说吗?最近有个项目,dell的最新独显mx230轻薄本,接15米hdmi到一个视频矩阵,死活不显示。其他的老笔记本同条件倒是都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型处理器已经不需要南北桥了,几乎所有资源CPU直出。

改了个名字而已,原来的CPU+南北桥,现在显卡进了CPU,内存控制器进了CPU,也就是北桥大部分都进了CPU,现在成了CPU+PCH(南桥)的组合,所以原来修主板是干北桥,干显卡,现在主要技能就两个,干CPU和干南桥(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内部集成显卡(图形存储控制集线器) 最早是英特尔810主板,刚毕业时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配的810主板 转 ...

之前还装过440bx的主板,后来装就是810,815,845,910,915的主板,再后来就搞笔记本了,再也不看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