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 能主从一体吗

楼主(2020-03-23):
同时当主机和从机 找了半天都是主机的例子

编辑原因 少打了I2C

网友:
我也在找,暂时没找到。看到别人的产品上是有主从都用的。

网友:
是USB host&device。

网友A:
楼主,你问个问题,能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吗?

楼主:
I2C 少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个问题,能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吗?

已重新编辑原因 少打了I2C

网友A:
IIC怎么还有这样的需求?确实需要那就分时复用了

网友B:
在 STM32Cube 的 NUCLEO-G031K8/Examples_MIX/I2C 目录里有个主从收发在一块板子上的例子。

网友:
IIC从协议上天生多主,抢不到令牌的自动变成从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IC怎么还有这样的需求?确实需要那就分时复用了

用户层面来看不需要分时复用哦,你看的一定是其他总线协议。IIC这样的场景是由IIC控制器仲裁的,用户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STM32Cube 的 NUCLEO-G031K8/Examples_MIX/I2C 目录里有个主从收发在一块板子上的例子。

谢谢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STM32 有两组I2C 一组当MASTER 一组当SL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怎么还有这样的需求?确实需要那就分时复用了

一个STM32 有两组I2C 一组当MASTER 一组当SLAVE
不是分时~

网友:
一个STM32 有两组I2C 一组当MASTER 一组当SLAVE
当然是可以的, 官方已经给出代码了。移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曾经用AVR的做过主从,很稳定,stm一直模拟IIC主,硬件的主怕入坑,也没敢去用

网友:
可以两路i2c,一路当主机,一路当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层面来看不需要分时复用哦,你看的一定是其他总线协议。IIC这样的场景是由IIC控制器仲裁的,用户不用 ...

嗯啊,多谢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