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有和办法微信双开,同时在线?

楼主(2020-03-23):
  比如现在有两个微信,一个生活,一个工作。但是苹果手机只能一个微信在线。这样经常导致信息回复不及时。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能一个手机同时在线两个手机?

网友A:
苹果不可以,安卓都可以,安卓都自带影子系统。

网友:
唯一的办法估计换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不可以,安卓都可以,安卓都自带影子系统。

哪些安卓机带影子系统?     是官方自带的,还是第三方软件?

网友:
换安卓吧!
ios个人试过,账号太容易被封了。 建议不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安卓机带影子系统?     是官方自带的,还是第三方软件?

三星自带

网友B:
有个办法,苹果手机开两个微信,就是带两部苹果手机。

网友:
安卓都自带应用双开功能

网友C:
还是弄两个手机吧, 我的魅族自带双开,用了一段也算稳定,可惜不知道哪一天微信自己升级了,结果后开的微信就打不开了,好长时间的聊天记录啊, 这种不靠谱的还是少用,或者要经常电脑备份聊天记录

是手机上的后开的微信不能登陆了, 微信号没有封。

网友D:
菊花手机当年号称安全双开微信,后来大批用了的微信被封号,再后来就没消息了,不知道是和微信达成协议还是怎么的,安卓多开微信也不安全的。

网友:
现在的安卓机都有啦,就是应用分身。系统自带的。

网友:
安卓机都有,应用双开,系统都可以分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弄两个手机吧, 我的魅族自带双开,用了一段也算稳定,可惜不知道哪一天微信自己升级了,结果后开的微 ...

两个手机带身上太难受了。我是巴不得出门啥都不带的人

网友:
安卓应用分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弄两个手机吧, 我的魅族自带双开,用了一段也算稳定,可惜不知道哪一天微信自己升级了,结果后开的微 ...

那就是说,安卓机 双开也不靠谱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安卓机带影子系统?     是官方自带的,还是第三方软件?

应用双开,几乎所有安卓的都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安卓机 双开也不靠谱喽?

我之前也有试过安卓的应用分身,确实分身的那个号容易被封,要重新验证才能使用。后来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办法,苹果手机开两个微信,就是带两部苹果手机。

这招  够狠  哈哈

网友:
看来微信不想让应用分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安卓机带影子系统?     是官方自带的,还是第三方软件?

三星官方自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有试过安卓的应用分身,确实分身的那个号容易被封,要重新验证才能使用。后来不敢用了 ...

一台手机两个微信账号,我都使用很多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手机带身上太难受了。我是巴不得出门啥都不带的人

有人连内裤都不想穿就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菊花手机当年号称安全双开微信,后来大批用了的微信被封号,再后来就没消息了,不知道是和微信达成协议还是 ...

你说的双开,是指一台手机两个不同账号的微信?

我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看我的两个微信。

一个公司微信,一个我个人的。

网友G:
三星不单可以双开,三飞都没问题,它还带一个安全文件夹,里面所有的应用又可以开一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三星不单可以双开,三飞都没问题,它还带一个安全文件夹,里面所有的应用又可以开一遍。 ...

哈哈,是啊。安全文件夹非常好用。自己私人东西放进去,被警察查手机都不怕。

坚持着安全文件夹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小孩乱搞出来的,所以无法进入,你咬我啊。

网友:
三星有个安全文件夹,里面可以再装一套app,完全是两个系统,不会被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哪些安卓机带影子系统?     是官方自带的,还是第三方软件?

三星可以同时开三个,自己去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人连内裤都不想穿就出去。

哈哈,  我就是口袋里面有东西就非常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星可以同时开三个,自己去搜索一下。

5K  大概能买到哪个型号的三星手机?

网友I:
app商店找TestFight,然后在这个App中搜索双开助手。
用了几个月,消息会有延迟,1小时左右。但微信所有功能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5K  大概能买到哪个型号的三星手机?

我的三星note8 ,京东自营3600元买的:

1。note9出来了,note8大幅降价。
2。我这是官方翻新版,其实就是新机,卖过给人拆开过包装退货的。三星官方保修1年,怕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I:
app商店找TestFight,然后在这个App中搜索双开助手。
用了几个月,消息会有延迟,1小时左右。但微信所有功 ...

有1小时延时,误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是啊。安全文件夹非常好用。自己私人东西放进去,被警察查手机都不怕。

坚持着安全文件夹自己从来 ...

安全文件还可以隐藏显示

网友H:
引用 楼主:
5K  大概能买到哪个型号的三星手机?

去年清明前给老婆买S10,512M的,当时6000多。好像当时标价大概7000多,门店一下优惠了800元,网上却只优惠300。 两个月后去香港,发现港版只要4700。
我估计5K多,三星的机器除了最新的都能买到了吧,估计not10都能买到。

可以到苏宁看看,看看自营网上价格,节假日前一两天门店一般会比网上便宜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年清明前给老婆买S10,512M的,当时6000多。好像当时标价大概7000多,门店一下优惠了800元,网上却只优 ...

   好的,有时间去看看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三星note8 ,京东自营3600元买的:

1。note9出来了,note8大幅降价。

     有时间去看看真机, 我是个颜控

楼主:
引用 网友I:
app商店找TestFight,然后在这个App中搜索双开助手。
用了几个月,消息会有延迟,1小时左右。但微信所有功 ...

好的, 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app商店找TestFight,然后在这个App中搜索双开助手。
用了几个月,消息会有延迟,1小时左右。但微信所有功 ...

还要测试兑换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1小时延时,误事啊!

确实,也就只能办公微信,平时挂电脑上收发消息。

网友I:
https://h5.multiopen.cn/testpage/index.html?mulfrom=page
貌似通过他们网站安装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h5.multiopen.cn/testpage/index.html?mulfrom=page
貌似通过他们网站安装就不用了 ...

看着是第三方软件, 感觉不靠谱。  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J:
将办公 使用企业微信就可以了,不旧两个微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将办公 使用企业微信就可以了,不旧两个微信了吗!

曾经尝试过,貌似要重新邀请好友加入才行。

网友:
安卓的应用双开用了很久了,没碰到过问题啊,这部分的代码不同的安卓手机应该相差不大吧?

网友:
华为、OPPO都可以双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人连内裤都不想穿就出去。

夏天不穿内裤拉链容易夹住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安卓机带影子系统?     是官方自带的,还是第三方软件?

猴王的手机自带的教应用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