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解析QC和QD协议的IC?

楼主(2020-03-23):
用诱骗器不太方便,因为要集成到设备中。UFP角色,能分辨出QC和PD协议,能诱骗DFP端输出指定电压,支持PPS,II2或UART总线控制。

网友A:
cypress CCG2系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press CCG2系列看看。

CCG2能解析QC协议?

网友:
PD的我前几天调试成功了,FUSB302,PD2.0
以后PD应该会一统天下的。

网友:
QC是用USB的DN,DP, PD是用CC,都不在一起,QC用MCU识别就可以了。

网友:
STM32G0系列的单片机带PD的,虽然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