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线性电源接未知负载电流只有11mA却被被拉低1V

楼主(2020-03-23):
情况是这样的,帮别人调试一台质谱仪的设备,有个模块是负责点火和和RF功率控制的,调试时外接24v线性电源给这个模块的控制部分供电的。当这个模块开始工作时,发现24V被拉低了不到1V,而电流显示只有11mA。这个线性电源就是常用的30V5A的电源,负载只有11mA的情况下电压竟然被拉低了不到1V,百思不得其解,哪位大神有过类似的经验希望能分享下。

网友A:
负载太大,打嗝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大,打嗝保护了?

没有示波器看了电压平稳的。而且这种线性电源有限流保护的。

网友(2020-08-13):
24V的身体太虚了。 你换接个220欧负载电阻(24/220 ———>11mA)看看。

网友:
线性电源的电流保护值设置的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