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MC9s12g64的坛友吗?PAD10和PAD11无法做输入求助

楼主(2020-03-23):
如题:PAD10和PAD11无法做输入   求助。
        PAD口是AD口,配置成通用IO后,发现就PAD10 和PAD11  输入读取到的一直是1 PAD0-11中其他都正常。。。。非常奇怪。
        举例:
        ATDDIEN_IEN4 = 1;
         PT1AD_PT1AD4 = 0;
          DDR1AD_DDR1AD4 = 0; //输入
        配置都是一样,就PAD10 和 PAD11 不能读外部的低电平。。。

网友A:
默认别的功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别的功能了吧

不应该呀,普通IO是优先级最低的,默认应该都是普通IO,很奇怪

网友B:
9s12破解简单得很,现在还用这芯片不怕盗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我也看到了,没看出哪里有问题,就说了AD功能吧,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9s12破解简单得很,现在还用这芯片不怕盗版吗?

现在是哪款难破解

网友B:
SX12内核的估计都差不多,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改进,换ARM内核的应该好点
我为什么知道好破解,因为我手上就有东西破解这芯片,加密了照样能读flash和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X12内核的估计都差不多,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改进,换ARM内核的应该好点
我为什么知道好破解,因为我手上就 ...

还有这等神器,发出来瞧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等神器,发出来瞧瞧

多得很,有需要的可以帮忙搞

楼主:
感谢,问题解决,确实是默认那个端口 数字缓冲器关闭的。
PAD10 PAD11 作为 通用IO 使用条件
(
        (ATDDIENH/L[IENx]=1)
         OR
        (
                ATDCTL1[ETRIGSEL]=0
                AND
                ATDCTL2[ETRIGE]=1
        )
        OR
        (PRR1[PRR1AN]=1)
)
AND
(
        ACDIEN=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得很,有需要的可以帮忙搞

那就没意思了,发出来瞧瞧

网友(2023-06-01):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哪款难破解

瑞萨的芯片破解成本应该比较高吧,
arm破解了的话更容易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