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圈精密可调电阻求推荐!!

楼主(2020-03-23):
有个应用,需要在面板上装一个精密可调电阻。
图片中那个3006非常符合需求,但是市场上好像没有卖的。坛友有没有用过的啊!!
那个3296长柄的自己做个结构也可以用,但是柄太粗了,我想找个像普通3296哪种柄细一点然后又很长的,坛友有没有推荐的啊!!

网友A:
还是尽量在结构上想办法吧,特殊的元器件后续供货会让你痛不欲生 - -

用常规物料 以绝后患

网友B:
这种可调电阻不能老是调来调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尽量在结构上想办法吧,特殊的元器件后续供货会让你痛不欲生 - -

用常规物料 以绝后患 ...

也是,那我看能不能找个柄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调电阻不能老是调来调去吧

行业都是这么用的,调节不很频繁,可能几天调一次吧

网友C:
这种多圈可调电阻不行么?这种就可以面板安装

图是其他论坛转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多圈可调电阻不行么?这种就可以面板安装

图是其他论坛转来的

我想找个小体积的,面板空间小,壳子里的空间也小。图上这个是9x9mm的面板安装,但360度都拧不到。面板安装的小型的怎么就找不到多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