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6A100uH电感可靠吗?

楼主(2020-03-23):
如题,用LM2596,特地从马家买了所谓6A100uH的电感,磁芯为环形,整个线圈比2596的黑色塑料部分没大多少,手头没有合适电阻,找了两个电阻并联,输出5V,电阻功率约0.3瓦,时间一长线圈很热,比电阻还热,手几乎不敢摸,这正常吗?是不是线圈不合适?买了10瓦的电阻还在路上,等来了大功率电阻试试。以前立式的电感体积比这个大多了

编辑一下:今天量了量线圈外径14毫米,磁环大概外径12毫米,磁环厚5毫米

网友:
没有照片,靠想象回答?

网友:
如果能看见漆包线,看看直径多少

网友:
从你的测试也猜不出你测试电流多大啊!

网友:
我有一些铁硅铝100uh的电感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757-1-1.html,我实际用峰值电流接近6A了,看看有需要么?

网友:
6a的电感要那种直径20mm以上的才能扛得住。

楼主:
感觉这种线圈不靠谱,还是换个型号吧,不过马家店一搜大部分是这种

网友A:
如果零散用些电感如何确定电流大小,马家大部分都没有标,而贴片电感值大一点的电流都不大

网友:
直接汕头拆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零散用些电感如何确定电流大小,马家大部分都没有标,而贴片电感值大一点的电流都不大 ...

直接示波器测量电感,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上电阻的波形,论坛里也有讲过。我明天发帖测试说明下

网友:
我觉得不靠谱,很多磁芯来路不明。
之前看过有贴子打假的,一般都是感值到了,但是电流值是瞎标的

我觉得楼主最好还是换方案吧,不是特殊原因的话,没必要用LM2596那种技术落后该淘汰的东西了……
TI、MPS、RT、SY、AOS、APL什么的同步降压不好么……
要说LM2596便宜,其实都不算便宜,搭配体积那么大的电感就更不便宜……
500kHz同步降压,从36V降3.3V 3A只要一个6.8uH小贴片电感就够了,某商城上看到TDK的都不到5毛钱,比X宝上不明来历还一颗几块钱的环形电感不知道靠谱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示波器测量电感,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上电阻的波形,论坛里也有讲过。我明天发帖测试说明下 ...

期待,谢谢回复!

网友:
功率电感还找正规厂家或品牌购买吧,批量化求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示波器测量电感,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上电阻的波形,论坛里也有讲过。我明天发帖测试说明下 ...

期待中,。。。

网友: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感量以及饱和电流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514-1-1.html;之前论坛上有提到使用示波器+工装测试的,还有一个老外的开源工装。我这个是根据这个思路测试+核对电感的原理比对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上面的器件都是大家手边常见的器件,主要是采样电阻要耐冲击,我之前使用5和1/8W, 1R的色环电阻并联还是烧电阻,使用2W的合金电阻就可以。